修了一台放在家里10年的收录机

楼主(2018-08-27):
  大概是2008年,邻居拿来一台东芝RT110S,当时拆开发现中波、短波、调频均无台(中周槽路电容失效造成的),录放音部分皮带老化,当时条件有限就扔一边,这一扔就好多年过去了。今年收拾储藏室发现了这机器,回想这已经过去10年了,遗憾的是老人家于3年前胃癌去世了。虽遗憾但还是有心把它修好,算是了了一桩心愿。桌子比较乱!
扫频仪扫调频的中频输出发现有信号输出,而是没有输出到ta7642之前的那个10.7M陶瓷滤波器上,查图纸这里缺一个R114 330Ω的电阻,难道这机器在80年代初就没有调频功能?有哪位前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补上R114

补上R114

我的桌面和维修用的仪器

我的桌面和维修用的仪器

槽路电容改用瓷片电容

槽路电容改用瓷片电容

失效的槽路电容

失效的槽路电容

网上找到的图纸,发缺 现该机原来没有调频功能。缺R114-330Ω电阻,补上后调频功能正常

网上找到的图纸,发缺 现该机原来没有调频功能。缺R114-330Ω电阻,补上后调频功能正常

R114在图纸中的位置

R114在图纸中的位置

网友(2018-11-02):
看这设备,就是专业高手。

楼主(2018-08-29):
引用 网友A:
有网友说测三脂。不懂。

看原理有点儿像我修过的ACT仪,就是检测血液粘稠度的。根据这个判断血脂高不高。

网友:
赞!顶!真羡慕楼主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台上的大堆设备!

网友A:
实习已是修机高手!看那些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习已是修机高手!看那些仪器。。。

以前矿坛有个号,有十几年,时间太长没登录,不知何时给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矿坛有个号,有十几年,时间太长没登录,不知何时给封了。

兄弟,帮修机么?报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帮修机么?报酬

什么机?说说?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机?说说?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索尼tfm117收音机,国频。
表现为;很大底噪,要开大声才能盖住它。大小音量;底噪不变。

楼主:
貌似槽路电容问题,要是离得近你可以来我这里。我帮你调下。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槽路电容问题,要是离得近你可以来我这里。我帮你调下。

它三块主板独立。中放板里也差不多有七八个中周阿 要拆散中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它三块主板独立。中放板里也差不多有七八个中周阿 要拆散中周?

中、短、调频噪声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短、调频噪声一样大。

没槽路电容的中周不拆,有槽路电容的中周先看看谐振在不在状态。偏差比较大的或干脆不起振的一定拆下来,槽路电容必须要换。用电桥测那东西D值超大,而且容量不稳定。我仪器多,手段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槽路电容的中周不拆,有槽路电容的中周先看看谐振在不在状态。偏差比较大的或干脆不起振的一定拆下来 ...

是拧一下磁芯无变化就是电容失效? 慢慢想想。

楼主:
我这个机器没修之前不管动哪个磁芯都没反应,槽路电容D值太大,全停振了。也许你的那个可能拧磁芯有用,你试试吧。最好找份儿原理图参考下,别乱动。

网友B:
那一堆仪器应该什么电器都能修!很专业!槽路电容用瓷片电容,由于它温度特性不佳,临时使用还可以。建议用温度特性好的电容代替,我现在一般用独石(陶瓷)电容,价廉质优。

网友:
这套工具 羡煞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堆仪器应该什么电器都能修!很专业!槽路电容用瓷片电容,由于它温度特性不佳,临时使用还可以。建议用 ...

谢谢!其实桌面上也只是一些常用的仪器,还有些在旁边睡觉,用时我才把它们提上来。我是修医疗仪器的同时我也是收音机爱好者,平时修收音机和做收音机只是业余爱好,由于手里没有直插独石电容,只有一些很久很久以前攒的瓷片电容。倒是各种贴片电容我有很多。可惜太小了。往上装实在费力。为了图省事所以直接上瓷片电容了。

网友:
贴片电容有很多。可惜太小了。往上装实在费力------选好合适容量的,先用细铜线把引脚接上,再放到槽路里焊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桌面上也只是一些常用的仪器,还有些在旁边睡觉,用时我才把它们提上来。我是修医疗仪器的同 ...

理解!我原来用老云母电容,可现在手里攒的、容量合适的越来越少了。后用上直插的独石电容既小巧不占地方,又好用就习惯了,用它修复了许多音响、收录机(槽路电容氧化发黑失谐故障)。

楼主:
我手里攒的瓷片电容实在多。等我用完拉倒!独石电容还漂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槽路电容的中周不拆,有槽路电容的中周先看看谐振在不在状态。偏差比较大的或干脆不起振的一定拆下来 ...

请教:TA7640的AM、FM中周内附电容的容量,谢谢!
手里有用TA7640的机子,好久没修复到最佳状态(无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TA7640的AM、FM中周内附电容的容量,谢谢!
手里有用TA7640的机子,好久没修复到最佳状态(无仪器 ...

L101=100PF,L108=330PF,109=330PF,L110=47pF,

网友D:
这机子屁轻。我感觉不值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屁轻。我感觉不值的修

修机器就是娱乐!呵呵!不过这机器音质不差,灵敏度还好。晚上中波挤满了台。况且手里就剩它是坏的,我家坏的我全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器没修之前不管动哪个磁芯都没反应,槽路电容D值太大,全停振了。也许你的那个可能拧磁芯有用,你 ...

网图;
s-l1600 (9).jpg au15076270i (1).jpg

楼主:
这机器80年代前的货,集成程度比较差,电路复杂。最好网上找份原厂手册先琢磨下。然后再搞。其实大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101=100PF,L108=330PF,109=330PF,L110=47pF,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机器80年代前的货,集成程度比较差,电路复杂。最好网上找份原厂手册先琢磨下。然后再搞。其实大的原理都 ...

请教这两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网友E:
老人家已去世,应该把修好的机器还给家属,好让人家有个念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人家已去世,应该把修好的机器还给家属,好让人家有个念想。。。。。

他家现在不知道住着谁,估计是出租了。老太太回北京老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两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有点儿像便携式血凝之类的,没见过

网友F:
这桌子也没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桌子也没谁了

桌子太小了,仪器还在不停的增加,因为工作的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儿像便携式血凝之类的,没见过

有网友说测三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住哪里呀?怎么会晚上中波会挤满了台?可是我发现现在中波几乎没有什么台了,除非是
中医卖壮阳药 ...

你好!我在我家阴面卧室,在不开任何电器的情况下。能收不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我家阴面卧室,在不开任何电器的情况下。能收不少台。

可能地区差别。几年前到西安旅游,带了个在本市收台灵敏的fm机,居然在旅馆只收到一两个台,天。
am在我市差别也大;有的晚上台排密,有的十个八个台。可能本身数质和装态差异。

网友H:
一般我都在电路板上并一个电容来解决问题。想起拆卸中周就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我都在电路板上并一个电容来解决问题。想起拆卸中周就怵头。

中周很好拆,况且是单面板,比bga芯片好弄台多了。原来的电容都快变电阻了,影响很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L101=100PF,L108=330PF,109=330PF,L110=47pF,

请教楼主:夏普GF500电路AN7223用的AM检波和FM鉴频中周,沟槽电容值多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夏普GF500电路AN7223用的AM检波和FM鉴频中周,沟槽电容值多大?谢谢了!

那个没弄过,不知道

网友(2018-10-20):
真是好手艺

网友J:
槽路电容还拆下来,直接螺丝刀戳碎,最简单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高手,绝对是高手。

网友(2019-02-05):
楼主我有台扬州宝城的机器,能不能帮忙打理下!偏频外加磁带皮带全烂了!(有偿)

网友(2019-08-09):
引用 网友J:
槽路电容还拆下来,直接螺丝刀戳碎,最简单了

我90年代修电视时,就和你一样,槽路电容改锥捅碎了完事,省事多了。

网友(2019-11-14):
实际上直接捣碎了也省事,在外面焊接47PF,33PF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在调试一下中周就可以了,夏普的电视机好像用的型号是0148,0149,有时间直接买新的换,剩下你懂得!

网友:
只有短波,中波的机子,都可以自己加调频?还是此机被取下电阻而已

网友:
保持的真好

网友:
被楼主工作台的仪器仪表深深的吸引,好羡慕啊。

网友:
羡慕楼主的技术,很大的工作台,楼主技术好 条件更好

网友:
太专业了,桌面上的那堆设备一般人是不敢想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台同样的机子,就是收不到调频,是哪个中周槽路电容失效了?谢谢

网友:
高手在这里怎么犯糊涂了?看面板上是否印有FM频率,波段开关有没有这个FM位置呀。

网友:
你那个显示器,貌似很高档。EIZO?

网友:
   想去除氧化的中周槽路电容,如果你拆中周费劲没把握怕拆坏,先把中周的屏蔽帽拆下,屏蔽帽就两个焊点而且开孔较大,用烙铁吸尽焊锡后轻轻取下屏蔽帽在取下固定磁帽的塑料件(磁帽在塑料件里旋着别动它),这时漏出磁芯和中周的几个抽头焊点,一般是五个,中周线圈一般是0.08的很细而槽路电容的引线很粗很容易分辨出来,调断一根粗线氧化的中周槽路电容就失效了。

网友(2020-02-01):
老师这一堆仪器可以开工厂了,,,

网友(2020-03-20):
小时候就爱好接触电器,最早接触老爸的调幅收音机,以前的模拟声音都比较耐听,现在指标是高了,数码味道也多了,怀念啊。然后学了无线电皮毛,现在东西便宜了,精力也有限了也很少捣鼓了,都是直接购买,以前的原理都模糊了。楼主还能一直热衷,值得坚持啊

网友:
实际我感觉修东西比装东西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