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又捡了个充电宝这次真的有定位装置

楼主(2018-08-27):
上个月在废品店找到一个奇怪的充电宝,后一查是共享充电宝,说有定位器但打开没看见不敢确定,但前几天又找在废品站里又找到类似的充电宝,打开机器真的有定位装置.

电量显示屏无电不显示

电量显示屏无电不显示

手机卡

手机卡

天线

天线

网友:
应该是物联网卡

网友A:
充电宝还有卫星定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还有卫星定位,高~

小心追踪你的位置然后向你收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定位啊,就一手机卡,把卡拿掉什么事都没了,另外还有蓝牙,别去连就是了~

不联网付款,就不能充电吧。

网友:
这个虽然有定位功能,但不是定位用的,主要作用是和服务器通信。

网友E:
定位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联网付款,就不能充电吧。

这种简单,一般是3.7V锂电池经过一个升压IC输出5V给外部设备充电,找到升压IC型号,查一下使能引脚,直接拉高拉低就行了(原本是通过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物联卡,没什么用,看看就好

网友:
l206那个是基站定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还有卫星定位,高~

没见到有GPS模块,只有GMS模块。应该是通过基站定位,再用2G网络或短信方式把位置信息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追踪你的位置然后向你收钱!

没充电,卡不装上去,天线也拿掉了,怎么追踪,也不准备充电就是想看看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定位啊,就一手机卡,把卡拿掉什么事都没了,另外还有蓝牙,别去连就是了~

拿回来就是想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联网付款,就不能充电吧。

充钱后就有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位的作用是什么?

充电宝可拿回家,用后一定要还回指定的给充电宝充电的地方.又不可找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见到有GPS模块,只有GMS模块。应该是通过基站定位,再用2G网络或短信方式把位置信息发出去。

网友F:
这是GSM、GPRS模块,能发短信、语音和数据,负责通讯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GSM、GPRS模块,能发短信、语音和数据,负责通讯用的。

那是我弄错了?我也在废品站收了一个一摸一样的,功能一切正常但二维码磨掉了,直接把里面的聚合物电池拆下另作他用了,容量还挺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是我弄错了?我也在废品站收了一个一摸一样的,功能一切正常但二维码磨掉了,直接把里面的聚合物电池拆 ...

是您弄错啦,这模块说白了就是个“手机”,通讯用的。
GPS模块“只收不发”,没有通讯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您弄错啦,这模块说白了就是个“手机”,通讯用的。
GPS模块“只收不发”,没有通讯功能。

好吧,见笑啦,见识不够容易误人子弟,谢谢你哦~

网友(2018-10-08):
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数码家有破解方法了,去看看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 共享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