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板上直接焊了 电容等元件(取代了外置的LED灯板镇流器)是否存在发生火灾的隐患

楼主(2018-08-27):
在淘宝的商品介绍页也看到这个LED灯板很简陋, 没有外置的镇流器,而是在LED灯板上直接焊了 电容等元件,

等我拿到手,看到实物与淘宝页面图片一样,在LED灯板上直接焊了 电容等元件

看到有不少老师发贴说, 这种太便宜的 LED灯板,都存在散热不好的故障隐患

我以前在淘宝买便宜的LED灯板,最起码LED灯板的镇流器还是外置的。
我有点担心,如果把这种LED灯板装在家中,会否LED灯板点长一点时间,就会导致 灯具的塑料外壳燃烧?会否导致家中有发生火灾的隐患?想到这里,我就有点不敢在家中安装这种LED灯板了。       不过按理来说,厂家也不会把存在安全隐患的灯具往外发货,灯坏了,灯不亮是小事,发生火灾就是大事了。

想请问各位老师,这种 在LED灯板上直接焊了 电容等元件(取代了以前常见的把LED灯板镇流器外置的),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这种LED灯板存在发生火灾的隐患?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只管放心用吧。

网友:
啥基板?铝基电路板耐不够要是高压220伏也做在铝基板上恐怕会击穿漏电,普通电路基板因导热差爱出故障属于伪劣品,最起码导热陶瓷基板才能可靠工作。要想低成本而且还要可靠持久工作,一般LED低压部分采用散热良好铝基板制造而高压变换部分却采用普通电路板分开制造。

网友:
这种同步整流板我用了一百多块了吧,除了一定,一定要有比较好的散热外,亮度和质量都可以接收,而且对收音机的干扰很小。还是比较推荐的,但是一定要让板充分接触散热啊。

网友:
飞利浦的灯里面有小风扇,坛里卖过,1元一个,我买了一板几十个吧,像拇指指甲那么大。

网友:
阻容降压,用料好了也不错,用料不好爱坏。

网友:
这种灯板是用在吸顶灯上,直接贴底板(铁片),这样散热已经可以了,
现在很多都采用同步整流ic(成本小),安全问题用这ic比以前带驱动安全多,因ic直接在灯板上,温度高ic会自动降低电流使温度也降底!
缺点光效低…

网友:
这个铝基板又不易燃,它如何燃烧,LED基板散热快又好,温度不会超过80度吧,你就尽管放心用吧

网友:
搞好散热就行,不然就上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