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抗压的电解电容,体积相差巨大

楼主(2018-08-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技术工艺以及应用场合温度,耐压、频率等(民用、工业、军品)的差别,另外就是小容量体积大容量外衣穿着羊皮的狼那种情况。

网友:
因为电容的参数不是只有耐压和容量

网友:
在耐压相同,生产年代相差不是太远的情况下,体积往往与内阻和最大浪涌电流有关,波纹大、电流大的地方宁要大的,不要小的,反之用小的

网友:
选用材料的关系吧,每家用的纸张和铝箔厚度都不一样。

网友:
技术和工艺限制,看看计算机埃尼亚克号和现在的骁龙845手机,没对比没伤害

网友:
大体积的寿命一般都长  ,另外 ,有的同年代  ,体积不同 , 是小型化产品 , 寿命略短 ,个人用 ,看不出区别

网友:
一般来讲,同样容量,体积大的比小的质量好,寿命长。

网友:
是因为铝箔材料的革命。我们通长用的电解电容应该叫铝电解电容,老的电解电容是镜面铝箔,现在用的是微孔铝箔,相对表面积加大 储存的电荷量大了 。
电容的容量是指,在1V的电压条件下,能够储存1库伦的电荷,为一个法拉第。
现在的电解电容的体积 比较小,电容的纸没有改变,材料的厚度决定耐圧。

网友:
大的放冲电速度和电流要好吧

网友:
电容有高频,和低频电容。

网友:
估计这都是低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