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懒人清洗法

楼主(2018-08-28):
脱脂棉适当吸饱无水酒精 ,放在电位器靠近电木板的地方,一手来回转动电位器,很快就洗好了。完毕。

网友:
这个对于里面脏了有效,对于磨损了没有多大作用,电位器接触不良大部分是磨损导致,只有更好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用不了几天,故障依旧。

网友: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清理的。

网友:
我用WD40,不过全封闭的那种感觉没啥效果。

网友:
不治本啊。最好是换小鬼子的电位器。

网友:
问题是撑不长。

网友:
可以撑一段时间

网友:
实测效果不佳,隔几天可能还犯,我都是更换成密封电位器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是治标不治本,应急可以,最好是更换.

网友:
没什么作用的,

网友:
用WD40就可以

网友A:
我是第一滴变压器油快速旋转无数次,好多什么都不放直接快速旋转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第一滴变压器油快速旋转无数次,好多什么都不放直接快速旋转就可以解决问题,

滴变压器油很好用。一直在用

网友:
不太磨损的可以拆焊下来放酒精里浸一晚,可以看见酒精里很多粉末。自然干了以后加点变压器油,楼主这样操作简单,但效果有限,因为磨损的碎屑还在上面,隔段时间故障依旧。当然有耐心的可以拆开调整弹簧片位置,可以顶新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