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下汽车发动机的恒温系统【发动机冷却系】

楼主(2018-08-29):
      汽车发展至今,水冷发动机在绝大数汽车领域已经城绝对霸主优势,虽然感觉这个系统再聊车的时候出镜率不高,但是他依旧是常规动力汽车中重要的一个组成系统,今天我们就聊聊他呗。

   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大致组成结构也就是如下图一样,  发动机机体自带水泵、水套(含发动机内各种冷却管道总成)、节温器壳体及其各种管道接头。外部散热系统 主要由散热器(主散热器,包含散热风机,一般小车设置于车头)、暖通热交换器(车内空调提供暖风。组件相关知识可以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67685&extra=) 以及旁通管构成; 这些部件通过耐温胶管连接成一个密封整体,加入冷却液并且排空后即可保证系统工作。  早期的发动机一般都会单独设置一根小口径的旁通管连接发动机进出水口 ,以保证循环水道在意外堵死后依旧能保证发动机不受到立即损坏,这根旁通管有些是隐形在发动机内部,有些在外部用软管连接,现如今大多都引申变成了节气门化霜管一举两得。

    节温器,外形如下图  俗称:水龟。 是控制冷却液流向和比例的一个自控阀门,也是发动机冷血系统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配件(但是他几乎是默默无闻,无人问津),原理就是利用蜡的液化膨胀曲线来控制阀门的开度。一般我们说的节温器打开或者关闭,都是指主阀门的状态(后文一致),在节温器中 大循环阀门和小循环阀门是联动的,即主阀门关闭,小循环阀门全开,主阀门全开,小循环阀门封闭(不是绝对堵死)。    在节温器主阀门挡板上有一个气眼,气眼中有一个可以自由摆动的锥子,这个气眼的作用是在静态下气眼打开一个小口,可以方便的排出管道中的气泡,当发动机运行后冷却液流动形成压力,这个气眼自动封闭,避免水温上不来。

   整个冷却系统的工作过程……

    冷车暖机循环: 也称小循环,如下图  即从冷车状态到水温升温正常的这一过程,在冷车状态下,节温器处于关闭状态,主散热器方向的大循环水路被封死,冷却液只能在发动机和暖通热交换器这一回路中循环。 如果暖通热交换器方向的水流被人为截止阀关闭,冷却液只能通过旁通管回流发动机, 因为这个状态下 冷却液容量小,;流速慢,散热效果小,因此发动机的水温上升速度加快,有利于发动机缩短升温时间。 在结构上,所有的冷却液都要流经节温器的感温包, 所以随着发动机的运行, 小循环中的水温不断提高,当到达节温器开启温度的时候,节温器主阀门开启, 大循环水道联通,在水泵的牵引力下,大循环水道中的冷水将小循环中的热水兑冲,  水温降低,节温器再次关闭,小循环水温逐步升高,如此反复。直到到整个冷却系统的水温达到平衡点(节温器打开温度值)后,  整个冷却系统才会进入大循环控制。

   恒温循环:也称大循环,如下图,整个冷却系统中的水温达到平衡值后,节温器开启(不是全开),整个冷却系统在水泵的牵引下都有冷却液流通,随着发动机的负荷变化,水温也会有不同的变化, 此时 节温器时刻感知冷却液温度,并根据不同的温度 控制大小循环的配流比例以恒定水温, 当水温升高,节温器主阀门开度加大,增大主散热器水道流量,同时小循环阀门联动开度变小,减少小循环流量,由此强制加强散热, 水温被降低;相反,水温降低后,节温器主阀门开度降低,大循环水流减小,小循环水流增大 以减小散热 达到升温目的。  当水温继续升高,达到节温器全开温度点后,节温器自控能力失效,此时 主阀门全开, 同时小循环阀门关闭(不是绝对截止) 冷却液大部分(90%)全流过主散热器,此时当水温达到风扇温控点后,风扇运行,强制风冷 达到降温目的,温度降低到一定值后,风扇关闭,  节温器回归自主控制, 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始终保持水温的相对恒定。

       相关扩展:   汽车冷却系统为什么要做成压力系统?   其实很简单,  就是防止沸腾,液体的沸点和大气压力有关, 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大多在95度左右(喷子别跟我杠那些稀有车型来一个扣分50) ,早期没有专用冷却液概念的时候,只有水是唯一佳品,但是车子要翻山越岭,到了某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水的沸点降至90度甚至更低。这样也会威胁到发动机的寿命,由此人们想出了带压力的冷却系统来应对,所以 大多数的汽车冷却系统都按照1.2个大气压来设计冷却系统,这样 水的费点就提高到了125度左右, 简单的解决了 海拔高度差导致的汽车适应性问题。所以至今所有的汽车都是使用带压冷却系统来提高冷却液沸点温度,保证使用安全性。

            节气门 为啥要多通一个冷却液来冷却? ??   现在很多车 不管是机械油门还是电子油门,在节气门上都会把冷却液引到节气门,很多人以为这是用来冷却节气门的, 其实这个是利用冷却液的温度来给节气门加温的 ,  为啥要加温?这里问题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   现在 都是电喷系统, 节气门已经是一个控制发动机进气和使用功率的一个传感器,节气门的开合顺畅性 直接决定了行车安全的可控性, 试想一下  高速公路下 节气门卡死 ,此时前方事故, 你正好需要减速 松了油门踏板车子还在狂飙 怎么办? 这就是危险,  一般情况下啥时候容易出现节气门卡死?  冬季噢,   节气门背面有汽油油雾,天寒地冻的, 节气门还有高速气流, 不结冻才怪。怎么办?    冷却系统的烫水留着不用 浪费啊?   所以小改一下, 顺带旁通, 一举两得,冬季不再担心节气门卡滞。安全!!    所以有些论坛里某些楞逼说这玩意没用,自己拆掉, 呵呵  不懂车最好别装13   要命你都不知道为啥。

网友A:
看了半天, 这次好像真明白了.
这个图应该就是下置节温器了. 如果仅仅是关闭暖通截止阀, 由于存在旁通管(节气门化霜管), 冷却系统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必须是没有旁通管(节气门化霜管)的发动机才会出现冷却系统失控的情况. 对吧.

网友B:
给力,明白了节气门要通热水的道理,原来是化冻

网友:
学习了,原来节气门加热时这个作用

网友:
又进来复习一遍汽车常识,多谢版主!

网友C:
前几年买了辆2手车,水温一直不到中间,只有一格多一点。

还询问过版主是不是节温器问题,后来去凯越HRV车友论坛看了一圈。

这货水温表就是这个德行,这设计,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买了辆2手车,水温一直不到中间,只有一格多一点。

还询问过版主是不是节温器问题,后来去凯越HRV ...

有水温表就知足了吧. 我的要饭车既无水温表也无转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力,明白了节气门要通热水的道理,原来是化冻

   所以了   不要以为人家可有可无,关键时刻可以要命的,  特别是北方冬季寒冷地区的车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 这次好像真明白了.
这个图应该就是下置节温器了. 如果仅仅是关闭暖通截止阀, 由于存在旁通 ...

嗯  对的,   所有的节温器不管设置在什么地方,都是必须保证有循环水流经感温包才有自控能力,否则 发动机冷却系统无法 完成功能。   但是一般  大多数的机器都是把水泵和节温器放在下面 (即发动机回水管)这样水温比较低,对这些元件的影响比较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水温表就知足了吧. 我的要饭车既无水温表也无转速表.

版主是老司机,我等小白没转速表都不会开手动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对的,   所有的节温器不管设置在什么地方,都是必须保证有循环水流经感温包才有自控能力,否则 发动 ...

要在各种管路像鸡肠子一般的发动机舱里判断我的车是不是有旁路管, 实在没有把握. 要么直接换四通, 要么只能维持现状了. 不过现在最紧急的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轮胎到5年了. 前几年记得无版说过轮胎的事情, 可时间久了主要内容忘了. 论坛搜索功能不会用, 也找不到了. 待会新开个帖子把轮胎的照片发上来请无版抽空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买了辆2手车,水温一直不到中间,只有一格多一点。

还询问过版主是不是节温器问题,后来去凯越HRV ...

买个大货车的 液压式温度计外挂在仪表台上 瞬间逼格提升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各种管路像鸡肠子一般的发动机舱里判断我的车是不是有旁路管, 实在没有把握. 要么直接换四通, 要么只 ...

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是老司机,我等小白没转速表都不会开手动挡了。。。

穷将就. 前几天去福建江西那边转了一圈, 第一次跑了那么多的山路, 发现当四周都是山的时候, 根据视觉判断的上坡还是下坡根本不靠谱. 许多看着像下坡的路, 5档地板油跑着跑着速度就从100多掉到80多了, 要换4档才能重新跑到100多. 在一些路段要三档才能勉强跑到80多.
当然了, 这与三缸1.0的发动机也有关系, 大排量四缸甚至六缸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大货车的 液压式温度计外挂在仪表台上 瞬间逼格提升满满,

十几年老车要啥逼格啊,本来图便宜买来练手的,结果学会了一门修车手艺,版主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穷将就. 前几天去福建江西那边转了一圈, 第一次跑了那么多的山路, 发现当四周都是山的时候, 根据视觉判断 ...

动力不足,咱就跟它拼转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力不足,咱就跟它拼转速,哈哈。。。

如果是一个人开, 速度慢点就慢点, 关键是跟同学一家结伴而行, 总不能拖腿不是. 同学一家开的是森林人.

网友:
刚好在出门前看了这个视频, 对我的帮助很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23451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车啊   有点意思  我的那个 大福田是没转速表  那个还好 可以听声音 或者OBD读取   水温表没有有点不 ...

长安奥拓手舒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过没有水温表的 一般有指示灯  但是还是觉得水温表比较好  不过无所谓了 现在都有OBD 自己弄个显 ...

请问是左边人背着宝剑的图标下面的那个图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着挺高档的 是不是  有什么设置没弄出来 感觉应当有 水温表啊

抽空我再看看随车说明书上有没有介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抽空我再看看随车说明书上有没有介绍。

有的车没水温表就有水温指示灯,冷车蓝色,正常熄灭,高温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车没水温表就有水温指示灯,冷车蓝色,正常熄灭,高温红色

有可能这些年从来没有水温超标吧. 对了, 请问这个灯在点火前是不是应该跟照片中的指示灯一样, 点亮一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左边人背着宝剑的图标下面的那个图标吗?

我来练习下,左排从上到下分别,安全带灯,发动机灯,方向盘助力灯,基本上 上车后打火前,这3个灯都亮;

右排分别为电池充电灯(发电机),机油泵灯,手刹灯,加油灯,除了加油灯,上车后打火前,这3个灯都亮;

最右边一个为锁车灯,这灯应为用钥匙锁车后才会亮的,不知道楼主的,已经上车了,为什么还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练习下,左排从上到下分别,安全带灯,发动机灯,方向盘助力灯,基本上 上车后打火前,这3个灯都亮; ...

这个图是网上借的,不知是否实际情况,待会我去实拍一个看看。

网友:
昨晚拍的真实仪表盘:

网友:
我的飞度买菜车就只有水温指示灯,冷车蓝色,正常熄灭,高温红色。蓝灯熄灭时的温度约54度。

网友:
前几天提的大众速腾1.6自动舒适版没有水温表。

网友G:
普及汽车基本知识,冷却系统,风扇的转与不转,后面还有,润换系统也有冷却的作用。

网友:
学习 了,现在的冷却系通是高压冷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及汽车基本知识,冷却系统,风扇的转与不转,后面还有,润换系统也有冷却的作用。

润滑系统的冷却作用在逐渐被阉割,虽然这个作用还在起着至关重的散热作用,但是这个问题感觉都被厂家阉割了,   特别是日系大排量小型化设计的发动机更为严重,国产大多数所谓自主研发的带T小发动机根本就没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曾经增压发动机标配的活塞内喷射冷却和机油散热器都阉割了

网友H(2018-09-28):
学习了,前面的知识基本之前都了解,就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节气门冷却管,现在了然了,科普贴,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前面的知识基本之前都了解,就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节气门冷却管,现在了然了,科普贴,加分!

   不是冷却, 是用冷却水来给节气门加温,保证在寒冷工况下的不结霜,安全为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感谢烟版的分享

网友:
受教了,冲冲电

网友:
一般的防冻液寿命多久?

网友I:
另请班主发个更换防冻液的教程啊!我想自己换~只知道怎么放水箱里的防冻液。发动机里面的怎么放出来啊?还有空调小水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请班主发个更换防冻液的教程啊!我想自己换~只知道怎么放水箱里的防冻液。发动机里面的怎么放出来啊?还 ...

换防冻液很简单的, 但是得知道是啥车型   轿车相对简单一点,  面包车商务车会难一些,但是看一次都会,  首先  找到水箱出水管(靠近地面的大管)  就在出水管附近有个放水螺塞,塑料的,找到 确定是放水螺塞了,拧开水箱盖和副水箱加水盖(冷车状态开盖),然后启动车子,等水温正常, 打开暖通  确定空调有热风 出来,并怠速几分钟后熄火, 此时趁热拧开水箱防水塞就可排水,注意热水烫伤!! 排完后拧紧放水塞,等发动机冷却后即可添加新的防冻液,   有些车型 因为管道有倒U管所以在特定位置会有冷却液排气螺钉, 这种的要注意 添加冷却液后要拧开排气螺钉 确认有冷却液从管道排出没有气泡后封闭螺塞 即可,

网友:
谢谢版主科普扫盲。

网友A:
请问无版换冷冻液为什么也要热车啊? 是不是因为冷冻液也存在低温流动性不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无版换冷冻液为什么也要热车啊? 是不是因为冷冻液也存在低温流动性不好的情况?

看一下帖子图片就明白了,   冷却系统 只有在水温正常情况下 节温器才会打开啊, 这样放就比较顺畅一点,一泄而尽。  如果冷水排水也行, 这样发动机水道内的冷却液只能通过节温器的气眼淅淅沥沥, 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已经放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