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电源问题?

楼主(2018-08-29):
电脑电源是鑫谷战爷500背线版额定400W台式机,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一闪就停止,要重新一闪需要再次插拨24脚插座才会再次一闪停止,拆开外观电源电容没发现鼓包,但是绿地线短接风扇转,测量各路电压都在正常范围,更换一个电源就会开机正常,大家说说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垃圾电源。没有办法。不要相信标牌。相信品牌和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电源。没有办法。不要相信标牌。相信品牌和价格。

垃圾归垃圾,只要配件正常,修好应该同名牌差不多吧!

网友B:
加上假负载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假负载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星期天,我也想接上12V 40W的小灯泡试一下,看看电压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期天,我也想接上12V 40W的小灯泡试一下,看看电压的变化。

好的,看看结果怎样。还有5v和3.3v。

网友:
400W的功力。。350W测试差不多。

网友:
闪停,怎么看着像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
我支持8楼的观点,因这样的故障我也碰到过多次,有一次插一个U盘也会停机。换个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
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应该是主要问题,有可能电源内部元件老化,造成供电不足,试试查大电容

网友:
电源坏是小概率时间,不是很小概率的那种

楼主:
经过检查,问题不在电源,误判了,好象是主板某个地方接触不良,哪个地方还没有查出来,装进装出好几遍好了,只能用到那里算到那里再说了。

网友:
别修了直接换吧 搞不好吧主板弄坏了 血的教训

网友:
电源一定用好点的

网友:
电源供电不好,劣质电源毁电脑,建议换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假负载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同意这样试证,慨简单实用又快。

网友(2019-01-01):
电源时间久了,输出端压接线头会氧化松动。有能力和条件焊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