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车型有自动落锁功能?

楼主(2018-08-29):
经常看到和听到有的车辆在驾驶员下车后车门关上锁也自动落下而把驾驶员隔在车外造成严重的后果了,这样的设计我是真不敢相信,我的德系斯柯达是:只要你不按遥控器上的锁车键,无论什么情况车子都不会落锁,无论你是在车上或者下车在车外;有一种情况是,你按下遥控器的开锁键,只要你不开车门和后备箱,车子10来秒后会自动落锁;
我想知道那些车型会在不按锁车键的情况下会自动落锁?!

网友A:
时速超过10公里也回自动落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速超过10公里也回自动落锁

对,不过要在大约30公里左右;
这个帖子的重点是在停车状态下的;

网友:
我的车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大众系列的车 锁车逻辑已经非常合理 车窗边上没有落锁按钮,
时速20公里落锁 放P档锁全开,当然还可以按需设定开哪扇门。

网友B:
日系车少,高端车一般都有吧

网友:
现在的自动落锁已经很合理了,车辆检测到钥匙离开多少距离以后会自动锁门。比如科雷傲,锁钥离开汽车1.5米后会自动锁门。这种设计比不锁门的设计要好多了

网友(2018-10-31):
引用 网友B:
日系车少,高端车一般都有吧

我的09年的F3也有自动落锁功能,遥控开锁15秒不开车门和速度超20自动落锁!

网友:
楼主说的自动落锁是驾驶员离开车子一段距离一段时间后自动落锁,这种功能需要双向遥控遥感和身份识别,原则上有免钥匙进入的车都可以。斯柯达呢技术上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发动机防盗实质上有射频读写,但是那个距离太短所以实际上不能用,还是要有一定距离双向遥控的,自动锁闭才有意义。另外如果车上经常搭载未成年人的,最好不要用这个功能。

网友:
遥控锁的话就不存在,那是相当老一点的车吧

网友:
我的车和你说的情况很相似,遥控锁车下,按下遥控器解锁,你不开关车门,30秒左右自动落锁,遥控解锁期间,你开关过车门,就不会自动落锁,必须按遥控器落锁,车子起步超过10km/小时自动落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