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优良的互补管LC正弦波振荡器

楼主(2018-08-29):
这个电路的性能超出预期,某些方面甚至比双栅管互补版本还要理想,因此另开一贴。
双栅管的版本,在实验一个22mH的成品电感不配谐振电容时,会出现较大的失真,这个电路的失真却很小。
互补管的两个偏置电阻R1、R2要尽可能大一些。增大R2,有利于减小峰顶的失真。R1如果偏小,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轻微的振幅抖动,原因不是很清楚,可能与LED正向偏置的结电容有关。

如果不需要缓冲输出,也可以使用更简单的版本:
这个电路的特点是LC两端的振幅很大,峰峰值基本上能达到电源电压的两倍。
这个电路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振荡频率比较高,容易产生间歇振荡,只适合电感较大、较低频率的振荡。
产生间歇振荡的原因是正反馈过于强烈,可以使用电感分压或者电容分压来解决问题。
或者

与常规的电感三点式或者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相比,这个电路反馈的输入阻抗大,对LC回路影响小,更容易起振。

网友A:
这电路是前有一个坛有提过出的,也实验过,性能超强,振幅很大,稳定性超强。

网友B:
后面的电路能否从E极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电路能否从E极输出信号?

不行。发射极的波形很小,而且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是前有一个坛有提过出的,也实验过,性能超强,振幅很大,稳定性超强。

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贴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46945

当时我没有进一步深入,现在觉得这种电路很不错。

网友C:
振荡频率多少可以用于正弦逆变器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荡频率多少可以用于正弦逆变器电路吗

低频使用RC振荡器,这是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荡频率多少可以用于正弦逆变器电路吗

这种互补电路是共集与共基电路的级联,比单管电路有更好的高频性能。振荡频率达到100M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用于简易的微功率FM发射器。

不适合作较大功率的正弦逆变电路,因为正弦振荡主要靠LC回路的Q值。负载重了,Q值低了,波形就不是正弦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互补电路是共集与共基电路的级联,比单管电路有更好的高频性能。振荡频率达到100M应该没有问题,可以 ...

哦有简单的正弦波的电路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有简单的正弦波的电路推荐吗

50Hz振荡带温度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0Hz振荡带温度补偿.

多谢,这个可以做成逆变器前级吗

网友C:
那个100K的温度传感装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这个可以做成逆变器前级吗

可以,这个原来是电源论坛的老寿做的电路,当时就是用在是逆变器上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100K的温度传感装在哪儿

电路板上就行了,主要是感应环境温度,不是散热片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上就行了,主要是感应环境温度,不是散热片温度.

这个电路供电电压多少伏,直接接后级推挽输出就可以吧,有连着后级的电路吗一起发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