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收音机问题

楼主(2018-08-29):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菜鸟 收了个春雷605-3A收音机,快递把磁棒线搞断,接上后插电有大的电流翁翁声,沙沙声也有没有收到台,检查有个电阻烧坏了还冒烟,修前拍了照看了应该是之前就糊了,麻烦大家帮看看是啥原因,没有小电阻暂时没换,请教下这个电阻的作用有没有其他毛病引起这个问题的,衷心感谢!

红圈处电阻

红圈处电阻

楼主:
功放管换了2个已经正常通电还没有调试,功放旁边还有个三极管做的二极管就是图上红圈的,其他收音机里好像没有,我也换了个,暂时没有出问题,不知道这个三极管做的二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指点,刚晚上调试收音机时间不长,收台正常,不过时间不久两个换的功放管发烫比较厉害,原机是3AX81B,补偿二极管也是这型号短接的,因为没有原来的型号 患上一对3AX52D 的管子,补偿的也换了,不知道啥原因,会不会是补偿的接反了还是管子功率小???还有收音机的灯后来也不亮了,声音正常,望朋友们赐教。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热心朋友帮助,因为基础不好所以只能多学习了。这个机子我是在咸鱼上买的,买之前没有看收音视频,是杂货店买的,老板说声音大不好调其他都是好的,缺个后盖,(包邮69)。收到发现短波磁棒线全断了。回来接好通电后发现发射级电阻烧糊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名词哈,通电喇叭有很大的嗡嗡声,沙沙声也有,比较小,现在想来发射极电阻是不是之前音量电阻不好了声音比较大长期造成的,三极管拆下来测放大倍数是不断上升停不下来,换了2个3AX52D(放大测的大概200多点) 补偿也换的同样的,电阻换了个5W 5.1欧姆的,这电阻体积太大好不容易才插进电路板,通电有声音一切正常,只是调谐灯亮了几下后来不亮了,买之前也是亮的,回来后不亮换了个灯泡,不亮也无所谓,本来以为好了结果过一会一摸管子好烫,没办法不搞了,今天下午想想功放电流太大咋办,想想管子应该没问题,找了个20欧姆的小电阻换掉5欧姆(体积太大)的,通电还好就接上原机喇叭,声音超大赶紧关机,音量电位器没有用调不小,以前估计就是声音太大经常造成功放没有用,家里实在没有差不多的电位器,最后拆了个电位器串联在原电位器线路里把声音调到最小,管子上也装上原来的铜套,开机试了会感觉这机功率是比较大和电子管有的一拼,也没用心思继续听了过两天在试试。不是专业真不好搞啥三极管二极管都是现学网上看的怎么接,零件也不好找,还好这机问题不是太大要不头大。以后还是买现成的要不闹心。各位大神路过帮指点下。顺便在请教下调谐灯不亮是变压器灯一组的坏了还是啥原因。

楼主:
电路图附上恳请指教!

网友:
这是功率放大管的发射极电阻,如果冒烟烧糊,多半是功放管3AX81烧了。

网友:
可能功放管3AX81击穿

网友:
这个类型的收音机用电池效果比较好,用市电不行,我有一台海燕103也是一样的毛病

功率管旁边的电阻烧黑,可能是管脚段落或者本身击穿了

楼主:
谢谢朋友指教我先检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教我先检修下。

请先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附上恳请指教!

这个电阻糊了,说明推挽管有可能烧坏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指点,希望能修复。

网友A:
断开输出变压器初级两个集电极端,测量集电极电流,很容易查找到损坏的功放管,击穿的管子发热烫手。

网友:
我也有这个,交流效果不错啊,听着像胆机的味儿,

网友B:
换了波段开关,(以前是胶木的,现换成陶瓷的了),为减小照明电流,加装了LED,

楼主:
昨天晚上抽空看了下,功放管有个坏了,原来的是3AX81B  手头没有这型号,请问3AX25B(铁帽三极管)可以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波段开关,(以前是胶木的,现换成陶瓷的了),为减小照明电流,加装了LED,

买回来就不行,能恢复收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输出变压器初级两个集电极端,测量集电极电流,很容易查找到损坏的功放管,击穿的管子发热烫手。

功放管换了2个已经正常通电还没有调试,功放旁边还有个三极管做的二极管就是图上红圈的,其他收音机里好像没有,我也换了个,暂时没有出问题,不知道这个三极管做的二极管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放管换了2个已经正常通电还没有调试,功放旁边还有个三极管做的二极管就是图上红圈的,其他收音机里好 ...

这个二极管起温度补偿作用,当收音机工作环境温度升高时,功放管静态电流会随之升高,使功放管动态工作电流加大,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功放管有可能因过载而烧坏,在功放管的基极下偏置电路电阻上并联一支二极管,当环境温度升高时,这个并联在下偏流电阻上的二极管内阻,相对上偏流电阻阻值变小,使偏流下降,从而钳制了功放管的工作电流无限制增大,达到了保护功放管的作用,这种保护设计方案,在四五十年前还是比较先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管换了2个已经正常通电还没有调试,功放旁边还有个三极管做的二极管就是图上红圈的,其他收音机里好 ...

补偿二极管,一般是3AX81三改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起温度补偿作用,当收音机工作环境温度升高时,功放管静态电流会随之升高,使功放管动态工作电 ...

谢两位朋友指点,刚晚上调试收音机时间不长,收台正常,不过时间不久两个换的功放管发烫比较厉害,原机是3AX81B,补偿二极管也是这型号短接的,因为没有原来的型号 患上一对3AX52D 的管子,补偿的也换了,不知道啥原因,会不会是补偿的接反了还是管子功率小???还有收音机的灯后来也不亮了,声音正常,望朋友们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指点,刚晚上调试收音机时间不长,收台正常,不过时间不久两个换的功放管发烫比较厉害,原机是 ...

断开音量电位器中心接线,冷态(刚开机状态)测量功放管偏流,一般2~4毫安都为正常,功放偏流小了产生交越失真,太大增加电源损耗;如果功放管穿透电流太大,管子也容易发热,功放级存在寄生震荡(超音频),管子也容易发热(OTL电路更严重),3AX小型三极管功率小,长时间大音量放音,管子也容易过载发热,甚至烧坏管子,如果手里有万用表,可用直流电流500毫安档测量功放级工作状态,如果指针不随音量大小做大幅度摆动,说明功放管有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音量电位器中点断不断开只影响交流,测末级工作点的话,至多需要调到音量最小
二、5.1欧电阻是个关键, ...

看来朋友是一位资历较深的无线电爱好者;对于有修理经验的人来说,简单的几样工具,就可以排除故障,经验不足的人,往往会走弯路浪费时间,甚至烧坏元器件,初学者以稳妥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