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待机的问题。请高人们指教

楼主(2018-08-29):
一个蓝牙音箱的面板。4个按键,不按的话,一分钟,要求led灯变暗;按键有操作的时候,led灯变亮。(led灯全程是开着的)(51核单片机 不能进入休眠状态)。
高人们指导下,应该怎么去做。

网友:
这个简单的功能不需要上单片机吧

网友A:
定时器加按键扫描可以解决了!

网友:
好像搞个三极管延时就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加按键扫描可以解决了!

高人,框架应该怎么写呀?按键扫描和开关灯都放到一个定时器里去吗?

网友:
我一般是专门开个定时做这些事情,比如使用一个定时器,1ms中断一次.
然后各种FLAG++,某个标识到设置值时设置另外一个FLAG,大循环里面来处理,该干嘛干嘛.

软件框架叫"定时器驱动事件",我自己起的名字别当真.

网友B:
使用例程:
HSOS.C里面的定时器函数需要你自己去补充完整,里面有10个可以使用的软定时器,一般软件是足够了的,不够你就继续扩充.在大循环里面加上checktimer(); 或是中断里加上,考虑是51,加到大循环就可以了.
void debug_flag(void)
{
    printf(" APP IS RUN \r\n");
}

void debug_on(void)
{
    stoptimer(1);//先停止
    debug_flag();//要执行的函数
    starttimer(1, 1000, debug_on);//定时 1000ms后执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例程:
HSOS.C里面的定时器函数需要你自己去补充完整,里面有10个可以使用的软定时器,一般软件是足够 ...

高人,我先试试。因为我用的单片机,自己带触摸的,自己有一个库。自己再加定时器之类的功能,一搞就出问题。

网友:
led要用PWM控制亮度的

楼主(2018-11-23):
引用 网友B:
使用例程:
HSOS.C里面的定时器函数需要你自己去补充完整,里面有10个可以使用的软定时器,一般软件是足够 ...

谢谢高人。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