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3块500万用表。。

楼主(2018-08-29):
喜欢500万用表很久了,这次一下子买了三个,但是,应该没有一个是可以直接用的,能不能修好不说,这个反正也是情怀。

1971年的蚌埠仪表厂和76年上海第四仪表厂的两个表。

下面先发蚌埠仪表厂这个表的图。

不带电池的重量是1681克。照片拍糊了。

内部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表头的塑料壳裂了。

网友:
我的几块500型万用表,两块好的是内磁,坏的两块是外磁,没什么用处,长期吃灰。不过外壳都完好无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表发快递我是觉得很危险,好好的表都能给发成坏表,

我这个不是快递惹的祸,卖家贴的图看不出断处痕迹,我把图片用绘图软件,增加了亮度,断裂处就显而易见了

楼主:
上海第四仪表厂的那块表外观都差不多,内部照片就拍了几张,不带电池的重量只有1649克,估计是内部用料少的缘故,因为看起来就没有蚌埠仪表厂那个内部的元器件个头大。

最后是92年永跃仪表厂的这块MF500A万用表,重量是1196克,也不算轻,但外壳比500型薄了不少,内部的用料也是很有现代感,什么色环电阻,电解电容都用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海第四仪表厂的那块表外观都差不多,内部照片就拍了几张,不带电池的重量只有1649克,估计是内部用料少的 ...

我也有玩表的情怀,至今500一只都没,看到了也会买!赞一个!

网友:
老表的用料相当不错,92年的有点逊色了,一个线绕电阻都没有看到。

网友:
还是皮提手的老500型表好。

网友B:
三只500多少米入手?

网友:
咱有一大堆的500.大多品相性能都不太好,有的干脆就不走,难修,
尤其是是机械调零。只要一拆表头。再装上调零就失效了。就调不了。不知何故。

网友C:
第一个,打理好高价卖掉。
第二个,打理好,当自己炮灰表,很好用!
第三个,别动手,直接扔了。

网友D:
已经干掉好几块500了,就没块修好的。全是伤在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干掉好几块500了,就没块修好的。全是伤在表头

请问表头修不好吗?我拿下其中一个表头,外观还暂时没看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玩表的情怀,至今500一只都没,看到了也会买!赞一个!

我闲鱼收的,闲鱼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只500多少米入手?

三个一共100元,运费35元,一共135元。。其实不建议这种表发快递,虽然卖家包了些缓冲材料,但仍然难免会产生运输损伤,我都判断不了里面的裂究竟是以前就有还是被快递摔的。要想包的尽善尽美那快递费又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打理好高价卖掉。
第二个,打理好,当自己炮灰表,很好用!
第三个,别动手,直接扔了。

估计闲鱼上那些卖高价500的可能是你说的打理好的, 我在闲鱼上看见不少高价卖500万用表的,像这种70年代,80年代初的都能卖100多到400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一共100元,运费35元,一共135元。。其实不建议这种表发快递,虽然卖家包了些缓冲材料,但仍然难免会 ...

有点贵了,比我还算幸运,我,买坛内   二手电子    的坏表头上四500的还35块呢,主要想换手中已经坏的表壳,  收到后,它的表壳比我的还烂  ,直接扔了,  看来这个二手电子这个人太不地道,

后一张图片是楼主的,提高图片的亮度,断裂处清晰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贵了,比我还算幸运,我,买坛内   二手电子    的坏表头上四500的还35块呢,主要想换手中已经坏的 ...

这种表发快递我是觉得很危险,好好的表都能给发成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