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605-3A

楼主(2018-08-29):
新到手的交直流两用机,调幅和两个短波,成色不错,波段开关损坏换新的(通过更换掌握了波段开关的原理知识)6.5V灯泡没了,手头没有,也考虑电流大就加装了LED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应该加匀光板,现在这样效果不好

感谢回复,均光板是什么材料的啊?请细心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乳白色半透光塑料板,可以从报废的LED灯具,坏液晶屏里面拆取加工,再不行用打印纸代用一下,不过日久易发 ...

老物焕新颜

网友B:
这个机型是自带均光板的,就是灯泡灯座上面那个带锯齿状的有机玻璃片(刻度盘下方)。
其上有一个U型槽,发光管放在里面正好。一个就够了,四个太刺眼了。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U型槽在第三个金属轴稍右的位置。

网友:
看着原汁原味,只要不是春雷605-3B就好,春雷605四种机型,前三种电路改动极小,基本上和红旗604是一种电路,最后的605-3B换成集成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型是自带均光板的,就是灯泡灯座上面那个带锯齿状的有机玻璃片(刻度盘下方)。
其上有一个U型槽, ...

感谢您的解惑,我在两侧加的LED,是先加工了两个L型厚塑料条,打孔把LED紧紧插到里面来固定的,(换掉了原来的铁皮的L型条)由于LED的直径有点大,所以塑料条比原来的铁皮的高出了5毫米,塑料条直接抵着外度盘的玻璃,机芯整体向后挪动了5毫米,问题来了,(波段开关是新换的轴比以前的短一些,)旋钮固定不上了。准备重新改装LED,把它放在遮光板的下面,让光向上打。不知效果如何,还有就是不好固定。正在思考。您有好的方法吗?(不破坏原来的所有部件,即有可逆性。)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惑,我在两侧加的LED,是先加工了两个L型厚塑料条,打孔把LED紧紧插到里面来固定的,(换掉了 ...

晚上的效果,是不柔和!继续折腾吧

网友:
多少钱入的?咸鱼上这个型号比较多。。想搞一台练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惑,我在两侧加的LED,是先加工了两个L型厚塑料条,打孔把LED紧紧插到里面来固定的,(换掉了 ...

如果像我说的那样,把发光管放在U型槽中,当然是光线从下向上射了。
其实原机的光散射有机玻璃条(我这样叫它觉得更贴切)设计是很前卫的,既可装小型灯泡,也可装发光管,可惜当时还没有白光的。
安装发光管比小灯泡更简单,因为U型槽两边有两个现成的小孔,保持发光管头向上,两个长引脚适当弯折一下分别穿过小孔就自然固定了,很方便的。

网友:
(不破坏原来的所有部件,即有可逆性。)
这一点我赞成,老机尽量不要破坏原貌,发光管秦替代老式灯泡,属于与时俱进,可以。但一般一个就足够了,如果常在夜间听收音机,就会发现有一点儿亮就够了,否则很刺眼。

网友C:
也有春雷605-3A机器,稍有区别的是没有楼主机器那样的检波屏蔽罩。
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有点小毛病了,波段开关有时接触不是很好,需要多转动几下

网友:
收过一台,换了推拉开关,一切正常了,用了6-7年了,没毛病。
原装的指示灯,改?还是不改?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春雷605-3A机器,稍有区别的是没有楼主机器那样的检波屏蔽罩。
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有点小毛病了 ...

波段开关还是更换吧,彻底打理了心静!用着也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还是更换吧,彻底打理了心静!用着也舒服!

手头没有,单独网购个不值,等有机会一块买吧

网友(2018-10-08):
我有台一3B出

网友:
用2块有机玻璃板磨毛贴在发光管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个!!!!!!!!!!!!!1

友情提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16691&mobile=1
7、每天每个ID只允许发2贴,回5贴,严禁重复发帖、严禁灌水帖、严禁连续频繁发布主题。不允许发空白帖(含回帖),或者只有几个无意义的字,或者只有标点符号。回帖不允许发凑字数或表情贴,例如:XXX的飘过、学习了,凑字数、谢谢XXX、收藏了,凑字数、做个记号了、新手来学习等等都视将为违规灌水。

请坛友勿发这样毫无意义的灌水帖了。

网友:
这个收音机八十年代中家里买过一台,功放是LA4102集成块,喇叭4欧4瓦声音洪量两三百米能听到,灵敏度也不错,粤西一带能收到江苏云南安徽的中波台,不过那外壳不敢恭维,居然用的是木糠压缩板,南方潮湿三四年就散成了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