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fm收音头疑问

楼主(2018-08-29):
想自己做一个fm胆收音头,其他都好说,就是中周不会做,是不是上淘宝随便买一套胆fm中周就可以用了?每个线路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过几天,我会上一个帖,里面就会有自制好用的中周。

看过老师您的贴子,您的作品给人的感觉都是高大上的,电路和结构的复杂程度让我们初学者望而却步啊。您能不能开发一些适合我们这些初学者便于制作的电路器件?谢谢!

网友A:
再过几天,我会上一个帖,里面就会有自制好用的中周。

网友:
混频管常使用使用三极管或五极管,理论上来说,由于内阻差异,作为混频管屏极负载的第一中周初级,应该为两种电子管的内阻差异作出不同的配合。但宝上那些自产自销的中周卖家,多不在意这区别,出售时也很少说明。至于中放管一般都是五极管,其余的中周包括鉴频中周,应该可以换用。但要注意鉴频线路种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过几天,我会上一个帖,里面就会有自制好用的中周。

最好您能出几个fm高频头套件,方便大家玩高频头,除了中周,其他元件基本上都能找到,就是中周不会搞

网友:
希望陈老师的自制好用的中周能让手里没有仪器的新手们轻易仿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您能出几个fm高频头套件,方便大家玩高频头,除了中周,其他元件基本上都能找到,就是中周不会搞

先让你看一下我采用的中周的外观及应用场合,具体情况可参见我稍迟发上来的制作贴。

即将发表的FM/AM双波段高频头:

刚刚测试通过的FM/AM双波段高频头

刚刚测试通过的FM/AM双波段高频头

自制的简单好用的10.7MHz中周:

黄框里的那两个就是我说的自制好用的中周

黄框里的那两个就是我说的自制好用的中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让你看一下我采用的中周的外观及应用场合,具体情况可参见我稍迟发上来的制作贴。

即将发表的FM/AM ...

图片中的中周是定做的吗?我想现在都很少厂家生产这玩意了吧?加工费会不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中的中周是定做的吗?我想现在都很少厂家生产这玩意了吧?加工费会不会很高

是老师自制的,等老师发自制中周的教程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晶体管的调频中周不能用在胆收音头上,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晶体管的调频中周不能用在胆收音头上,到底是什么原因?

        先来问你一个问题,用手电筒上的灯泡能直接代换你家里的灯泡吗?不能吧!
        如果一定要拿它代换,当然也行,那得有条件,给它配上电源适配器。
        我用的中周,原来就是晶体管收音机上用的,经特殊改造,它变成可以用在电子管收音机上了。一种是10.7MHz,另一种是465KHz。

网友:
又见陈老师大作,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让你看一下我采用的中周的外观及应用场合,具体情况可参见我稍迟发上来的制作贴。

即将发表的FM/AM ...

大手笔,感谢分享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来问你一个问题,用手电筒上的灯泡能直接代换你家里的灯泡吗?不能吧!
        如果一定 ...

就是中周承受的电压和电流不一样的问题吧,可是,如果用粗点的铜线绕的中周按道理是可以兼容的。就是反过来胆高频头中周可以用在晶体管高频头上,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
你好小兄弟,上回我在跟帖上说,有好做好用的中周的事,你还记得吗?前几天,我的这个有涉及自制中周的帖子发上来了,帖子的标题是:        中国红“三微”7胆FM立体声接收机的创作。请移步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