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0-30V、0-15A数控电源,完工。

楼主(2018-08-29):
搞这个电源的初衷是想学学STM8单片机,做数控电源正好把单片机常用的东西差不多都涉及到,手上也有常用的元器件,凑吧凑吧就弄出这么个玩意来。

硬件大概情况:
主控用的是STM8L151,AD是芯片自带的12位ADC,DA是12位芯片MCP4822。
输入设备是一只EC11型旋转编码器,显示为1.44寸的彩屏。
运放型号AD620、OPA2277。
调整管是8只功率MOS管,型号2SK2837。
整流滤波为35A硅桥、63V39000UF大电容。

整机参数:
输入电压210-240V。
最高输出电压30V,最大输出电流15A。
电压、电流调整最小步进值0.01V、0.01A。
显示精度0.01V、0.01A。
最大波纹小于5mV。

硬件框图:

整机外观:
机壳是一台报废的UPS改的,调整管所在的功率组件外置,散热器长了些,懒得切了。
面板力求简洁(其实是懒),只布置了接线柱、显示屏和编码器。
参数调整用一只编码器解决,短按编码器开关转换调整位,被选中的调整位红底显示,旋转编码器改变选中位的数值。电压、电流的设置和显示最小步进值位0.01V、0.01A。长按编码器开关,输出状态可在预置和输出间转换。
显示屏还可显示输出电压、电流曲线,输出功率和负载电阻,以及按安时、瓦时计量的输出电量。白色四位数字是工作时间,调试用的,还没删。
散热器上的两只CPU风扇为温控调速,主控根据散热器温度以PWM方式控制风扇转速。

内部情况:
变压器、滤波电容和整流桥占了大部分机内空间,切换、辅助电源板和风扇驱动板在机箱后挡板上,数控板和调整板在前挡板上。
机器总共装了5块板子,这些板子本来是制作过程中用于验证、实验的,后期实在懒得再重新画板、打板,几块“实验板”改吧改吧硬着头皮上岗吧。

各种零七八碎:
拆空的机壳,机壳、变压器留用,其它全下岗。

数控板、调整板、电源板,三块在做测试的板子。

调整管所在的功率组件,工作包线范围内调整管最大功耗200W左右,散热器配两个风扇能应付的来。室温25度,调整管最大功耗情况下实测散热器最高温度55度左右。

大电容

两只250VA的变压器。EI型变压器是原UPS变压器,双8.5V。CD型变压器是以前的存货,15V。两只变压器凑在一起,最高输出32V,勉强满足30V输出的要求。三个次级绕组通过继电器切换,电压以8V步进,可分成4段。

制作过程拍的一些连七八糟的画面:
显示屏最初用的是128*64的OLED屏,有一部分程序的调试是在这个小屏上完成的。屏幕实在太小,后期换为128*160的1.44寸TFT彩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最怕编程。请问版主,为什么用两个变压器?

EI型变压器是原UPS的变压器,输出双8.5V,电压不够用。
另加了一只15V变压器,最高电压凑到32V,勉强满足稳压输出30V的要求。

楼主:
装好后老化、测试情况。

设置电压5V,空载时表测实际输出为5V,屏显值也是5V。

带7.5A左右负载,表测5V,屏显5.01V。

设置电压30V,空载和不同负载情况下输出、显示情况:
(14.4A的那张图,电流已超出万用表量程,屏显值是用75mV分流器校准的)

电流设置为5A、9A时,恒流输出时的情况:

设置和屏显与UT61E、17B这俩表对比,误差上限大部分都在0.5%--1%之间。
输出波纹峰值小于5mV,均方根值小于2mV。
10A以下连续工作没有问题,15A最多只做了连续3-4小时测试,变压器和整流桥的温度比较高。

断断续续测试了又一个月,长时间输出15A时整流桥和变压器温度比较高,变压器70度、整流桥加了个小风扇的情况下65度。切换继电器满额使用,壳温60度左右。反而是主散热器温度比预想的低,最高50多度。接线柱用的偏小了,大电流输出时有温度,要换成纯铜的大接线柱才靠得住。

按使用习惯把程序做了几处修改:
1、开机默认电压设为3.3V、电流5A。3.3V、5V比较常用,默认3.3V调到5V也方便。5A电流一般也够用了,不用经常调整,即使长时间短路,调整管温度也不高,风扇不吵人。
2、电压调整时,最高可调位改为个位,电压的十位数设为不可手调。预防使用过程中误碰编码器时电压按10V大幅度步进,烧负载。
3、微调了温控参数,散热器45度时PWM开始输出,占空比10%,微风。温度升高转速递增,散热器55度时PWM占空比100%,风扇全速。实际测试,风扇很少处于全速状态。
4、开机加了一小段延时,开机后延时3秒,等待电路稳定后再输出。

经过一段使用,除了15A输出时某些部件温度较高,其他都没问题,电源表现稳定可靠。各种短路、大负载都能抗下来。开关机曲线也完美,没有出现过冲,可以挂着负载放心开机。

网友:
楼主好手艺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给个显示部分的链接吗?

如果您只买屏,某宝搜1.44寸TFT彩屏,有很多,价格10-30元之间吧。

网友C:
终于看到成品了,好!那个显示数值的前导0能去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看到成品了,好!那个显示数值的前导0能去掉吗

可以去掉。

网友D:
感觉楼主显示部分做的很用心!我也一直想做个大华或者兆信的数控改装套件,但是一直没空。想加上软件校准,感觉比较难,楼主有没有好的思路?另外楼主的这个作品里面基准用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显示部分做的很用心!我也一直想做个大华或者兆信的数控改装套件,但是一直没空。想加上软件校准, ...

DA使用4822芯片内置的基准源,精度足够。
AD的基准就是数控板的VCC,这个比较“弱”。硬件上稳压再稳压,软件上校准再校准,基本可用。建议您用独立基准,否则调试时比较痛苦,飘啊飘,简直是飘飘欲仙
软件校准,您搜搜“曲线拟合”、“最小二乘法”。

网友:
版主好手艺,做得挺漂亮的。

网友A:
好技术。最怕编程。请问版主,为什么用两个变压器?

网友:
可以出套件了

网友E:
请教楼主,那个硬件框图是什么什么软件画的,感觉很清楚明了,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那个硬件框图是什么什么软件画的,感觉很清楚明了,又漂亮

就是用的画电路图的软件PROTEL。

网友F:
完美!
框图交代的挺清楚,手工也不错。
smt8单片机PCB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美!
框图交代的挺清楚,手工也不错。
smt8单片机PCB是自己做的吗?

板子都热转印法自己做的,本来意在实验、验证,犯懒直接用在机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拜托楼主做这样一个测试,输出5V,负载从1A跳到10A,和从10A跳到1A,跳变过程中的电压波形。

正好在测试,图来了。

怕电阻丝受不了,电流只弄到9A.

示波器DC5V档,电压波动幅度太小,看不出来。

示波器AC5mV档,电流1A至9A间跳变,电压有幅度15mV、宽度30mS的跳动。

网友A:
波形完美。在大电流变化中振幅能达到20mV以内就很理想了。出套件吧,我有一个1000VA35V的EI变压器,等版主套件,组装完美可调电压电流源。预定中....

网友:
版主的爪子 不是一般的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完美。在大电流变化中振幅能达到20mV以内就很理想了。出套件吧,我有一个1000VA35V的EI变压器,等版主 ...

不一定准,我那破示波器,没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做调整管,动态还这么好,环路补偿做得不错,老手吧!能否公开反馈部分原理图供学习学习?

运放用的好点,其他也没什么。
示波器比较差,大概看看而已,不一定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用的好点,其他也没什么。
示波器比较差,大概看看而已,不一定准。

可有套件,想要一套玩玩

网友:
好手艺,自己做的实在。

网友:
版主出套件

网友:
買6台12V/30A開關電源板,每台40元.次級串起來是72V就可以做充電器用了,如果要調壓,次級用多個大電流單刀雙擲開關接好,就是0-12-24-36-48-60-72V可調電壓了.也可接上電流表,電壓表完善一下~

网友H:
厉害了!但这个重量可能10KG多了吧,真正的重量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但这个重量可能10KG多了吧,真正的重量级的了

您说的差不多,十千克左右,搬动有点费劲。

网友:
世外高人,学识丰富,动手强

网友:
显示屏很漂亮,那个调节旋钮,不知怎么缘故,我看着有点突兀。

网友:
手艺不错。好想做个,可惜不会编程

网友I:
楼主能不能讲一讲编码器部分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不能讲一讲编码器部分的程序?

stm8的TIM1有个编码器模式,此模式下转动编码器即可改变TIM1的计数值。
编码器转动时触点的电平变化触发一个中断,在中断中读取TIM1的计数值并返回。
主程序内调用一个函数,根据返回值的变动方向增减选中设置位的设置值。

网友I:
引用 楼主:
stm8的TIM1有个编码器模式,此模式下转动编码器即可改变TIM1的计数值。
编码器转动时触点的电平变化触 ...

哈哈哈,谢谢。偶STM完全不懂,51也是出于复制粘贴的阶段。正在网上搜索相关内容,准备打造偶的数控电源,难度不小啊。

我用STC15W408AS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谢谢。偶STM完全不懂,51也是出于复制粘贴的阶段。正在网上搜索相关内容,准备打造偶的数控电 ...

51应该也行,AD转换要做数字滤波(否则显示会跳)很耗“机时”,尽量选用1T的片子。
自带的AD、DA是8位或10位吧?位数少不太够用,最好另加AD、DA芯片,要求高的话请使用独立基准。
编码器或键盘扫描用中断方式,轮询方式反应会很慢。
显示别怕麻烦尽量用并口屏,串口屏速度慢。

网友:
数控电源做的漂亮,不会编程的真是羡慕啊。只能玩手动调节的电源了,

网友:
楼主的技艺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J:
很漂亮的显示屏,表示很喜欢,也想做一个

楼主(2018-10-17):
引用 网友J:
很漂亮的显示屏,表示很喜欢,也想做一个

断断续续测试了又一个月,长时间输出15A时整流桥和变压器温度比较高,变压器70度、整流桥加了个小风扇的情况下65度。切换继电器满额使用,壳温60度左右。反而是主散热器温度比预想的低,最高50多度。

按使用习惯把程序做了基础修改:
1、开机默认电压设为3.3V、电流5A。3.3V、5V比较常用,默认3.3V调到5V也方便。5A电流一般也够用了,不用经常调整,即使长时间短路,调整管温度也不高,风扇不吵人。
2、电压调整时,最高可调位改为个位,电压的十位数设为不可手调。预防使用过程中误碰编码器时电压按10V大幅度步进,烧负载。
3、微调了温控参数,散热器45度时PWM开始输出,占空比10%,微风。温度升高转速递增,散热器55度时PWM占空比100%,风扇全速。实际测试,风扇很少处于全速状态。
4、开机加了一小段延时,开机后延时3秒,等待电路稳定后再输出。

经过一段使用,除了15A输出时某些部件温度较高,其他都没问题,电源表现稳定可靠。各种短路、大负载都能抗下来。开关机曲线也完美,没有出现过冲,可以挂着负载放心开机。

网友A:
加按钮可以改成个位、十分位、百分位版分别选择调节电压、电流的。版主,既然成熟了完美了,可以考虑出套件吧,整成变压器有抽头和无抽头的两种共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按钮可以改成个位、十分位、百分位版分别选择调节电压、电流的。版主,既然成熟了完美了,可以考虑出套件 ...

不用另加按钮,编码器本身就有按钮。
用编码器自带的按钮选择相应的设置位,开机默认为电压的个位,转动编码器上下调整个位数字。按一下编码器,设置位跳到电压的十分位,以此类推。按动编码器按钮,按“电压个位”--“电压十分位”--“电压百分位”--“电流个位”--“电流十分位”--“电流百分位”--“电压个位”这个顺序循环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另加按钮,编码器本身就有按钮。
用编码器自带的按钮选择相应的设置位,开机默认为电压的个位,转动 ...

那就更完美了。数控电源还是很方便使用的,什么状态清楚明了,考虑考虑出套件吧,造福于坛友。

网友K:
一直想做个数控电源,没见好的资料,楼主能共享相关制作资料吗?

网友:
楼主功底不凡,好手艺!

网友:
5mv大赞,佩服会编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直想做个数控电源,没见好的资料,楼主能共享相关制作资料吗?

马化腾 你好

网友:
大师级别啦,多谢分享。

网友L:
彩屏显示不错,很喜欢,既然数控了,为什么不把绕组切换做的多些,比如用3721方式做到2v或4v一档,这样可以减少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彩屏显示不错,很喜欢,既然数控了,为什么不把绕组切换做的多些,比如用3721方式做到2v或4v一档,这样可以减少 ...

两个变压器合起来只有8.5V、8.5V、15V三个绕组,做了个四段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M:
pwm驱动风扇对ad/da有没有干扰,怎么搞定的?

数控板在机壳前端,风扇驱动板在机壳尾部,间距很远,PWM管脚用30cm以上排线连至风扇驱动板,且信号排线置于机壳底板、变压器支撑板两层金属板形成的空腔内,屏蔽性很好。
使用闲置的21V绕组整流稳压后给风扇独立供电,驱动板与数控板间光耦隔离,无电气上的连接。

网友N(2018-12-01):
版主老师可以购现成的功放机箱,网上各种规格都有,这样子作品就显得很高端!接线柱用功放的接线柱,经得起大电流~

网友O:
楼主这套下来要多少大元,也想搞一个可惜一知半解。怕最终半途而废!

楼主:
引用 网友N:
版主老师可以购现成的功放机箱,网上各种规格都有,这样子作品就显得很高端!接线柱用功放的接线柱,经得起大电 ...

谢谢您的建议,我这是废物利用。
报废的UPS扔了可惜,机壳改改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套下来要多少大元,也想搞一个可惜一知半解。怕最终半途而废!

这机器大部分元器件是以前存的“破烂”,没花钱,其他的小件都是手上存的备件,只有几只运放是另买的,花了四五十吧。

如果所有配件都购买的话,大概算算:
变压器大概要三百多。
小的阻容件、单片机、屏幕、继电器、硅桥什么的都算上,六七十元。
那个大滤波电容要二三十元才能拿下。
几只运放比较贵,五十左右。
五块电路板都打板的话,如果可以拼版,费用大概一百多。
机壳,档次不同价格差异很大,就算一百元左右吧。
散热器价格也不低,买个够用的散热器大概也要好几十。

都算下来再加上运费,成本怎么着也700元以上了,比买成品机贵。

网友:
那还真是有点贵了,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
花钱无罪,折腾有理

网友P:
版主那块电压电流表不错 淘宝上卖的很多都是0.96寸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版主那块电压电流表不错 淘宝上卖的很多都是0.96寸屏太小了

前期也是用0.96寸的OLED屏,屏小,有些参数没地方安排,要做分页显示。为了切换分页,或是增加编码器按键的双击判断,或是增加一个按键,软硬件都麻烦。
后来换成现在的屏,分辨率160*128,一页就可以容纳想要显示的数据,还是彩色的,用着舒服,但是贵。

网友:
编程太复杂,我估计我学不会了!!!

网友:
这个电源太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楼主是用场管做调整管,咨询一下楼主场管除了压差可以比双极型低还有哪些好处。

其实这个电源用场管的最大原因是手上有很多场管备件,不用再单独购买。没有考虑低压差,倒是为了保证性能,特意保持了较高的压差。要说优点,驱动比BJT容易些,其他的也没深究。

网友:
会编程就是好啊,我做的纯线性只差一个表头拖了一年还是半成品,人懒了

楼主(2019-02-14):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电源在负载有大电容时的过冲和振铃情况如何,我的电源在负载RC时间长数较大(1000uf+1KΩ)的情况 ...

我的电源,印象里也有您说的现象。
现在测试不了,前几天调电子负载的CV模式时把电源“震”坏了,修好后测个值报给您。

网友S:
精彩,如果在屏旁边加几个按键,直接跳到几个常用电压就更好了。

网友T:
请教这个程序要不要用到pid控制的?

重要的是想知道电流是怎么控制的呢?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S:
精彩,如果在屏旁边加几个按键,直接跳到几个常用电压就更好了。

正在弄的电子负载的板子考虑了一板多用,从红线处割开,上半部分可直接用做电源的数控板。
增加的4个按钮可安排用作您说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教这个程序要不要用到pid控制的?

重要的是想知道电流是怎么控制的呢?原理是什么?

曾经尝试加入PID,越调越乱,没搞定,放弃了。
控制原理与普通电源差不多,用DAC的输出作为基准,通过调基准实现电压、电流调整。

网友T:
引用 楼主:
曾经尝试加入PID,越调越乱,没搞定,放弃了。
控制原理与普通电源差不多,用DAC的输出作为基准,通过调 ...

看过开关电源的电压控制是靠控制功率管通断来控制电压,可是电流就像不明白怎么控制,也是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吗?

楼主:
同感,钻孔真是费时费力,这四个孔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柄长不够只好用套管延长,外露的套管很难看,又从破遥控器上剪了4个橡胶帽,再扩孔。还好,最终效果不算太难看,孔也没歪。

网友:
讲真,楼主这电源制作得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过开关电源的电压控制是靠控制功率管通断来控制电压,可是电流就像不明白怎么控制,也是控制功率管的通 ...

电流控制与控制电压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恒压控制的反馈取自电源输出,而电流控制的反馈取自与负载串联的检流电阻。
开关电源是通过调整开关脉冲的占空比或频率实现调节,线性电源是通过控制调整管的饱和度实现调节。线性电源的调整管工作在线性状态,其实就是个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R:
似乎有一点点偏,最上面那个红色的往右偏了半毫米,中间那个黄色的往左偏了半毫米,不过比我的还是要好很 ...

是有点偏,不过强于预期,知足啦。

微动开关用起来确实麻烦,某宝上看到有硅胶按键出售,以后再打板直接画键盘,用硅胶按键试试。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彩屏显示不错,很喜欢,既然数控了,为什么不把绕组切换做的多些,比如用3721方式做到2v或4v一档,这样可以减少 ...

3721方式是什么?百度没有啊

网友:
做的不错,不知这线路板是买的成品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U:
3721方式是什么?百度没有啊

晕,我记错了不是3721是8421,是过去一种拨码开关使用的机械开关实现0-9的切换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L:
晕,我记错了不是3721是8421,是过去一种拨码开关使用的机械开关实现0-9的切换方式

用旋转编码开关调节是最方便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R:
聊一下温度的话题:
散热片的温度以调整管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越靠近调整管的位置温度越高,离的越远温度 ...

和您的情况差不多,NTC紧靠功率管散热背板安装,测的是功率管壳温。
壳温56℃还可以吧。假设芯到壳的热阻是1℃/W,管功耗50W时管芯106℃,离150℃或175℃还远着呢。况且您设计的管功耗应该到不了50W,我设定的是20-30W左右。

整流桥和变压器的温度就是拿万用表的测温头测的,变压器是把测温头塞线圈里,整流桥则是直接把测温头贴管壳上。整流桥的温度比较高,后加了个小风扇强制风冷,温度能压在6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ntc的热阻对测量温度的准确性也有一些影响吧。

肯定有影响。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不是在做电子温度计,所以无需太关心NTC的实际温度,只需要将标准表测得的壳温与从NTC处采集回来的温度数据对应上就可以了。
比如壳温40℃时NTC处采集回来的AD值是1023,50℃时是2047。只需要在1023时开启PWM以风扇能启动的最低占空比输出,2047时将占空比调到100%。在这个区间占空比随AD值线性调整就行了。外在表现是壳温40℃时风扇启动、威风,温度越高转速越高,达到50℃时风扇全速运转。至于某个壳温时紧贴在外的NTC温度是多少、与壳温有多少误差,这个并不影响调速。

网友:
楼主好手艺!diy的东西,没有量的情况下,如果都是购买新材料和配件,最终成本不会很理想,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那是商业范畴考虑的事情。
diy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考虑的,能做到这样很是了得了,大家七嘴八舌,建议也不错,祝愿楼主的这件作品越来越完美,不断完善,不断进取,这种精神难能可贵,这种执着劲儿值得学习,尤其是在当下浮躁的大环境下还能够如此坚持的真的好!

网友:
如果换个铝合金面板效果会好得多,这个面板配不上楼主的创意。

网友V(2019-03-21):
真羡慕自己会做板的的人,我现在还是洞洞板,正在向覆铜板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真羡慕自己会做板的的人,我现在还是洞洞板,正在向覆铜板前进。

自己做板子比较麻烦,热转印最早用电熨斗,后来淘了台热塑机改成转印机,自制小台锯、小台钻,还要准备覆铜板、腐蚀剂、细砂纸以及“锅碗瓢盆”。
您现在还没入坑,学个画PCB的软件,然后发厂家打板吧,100mm*10mm以内30元做10张,比自己做省事太多了。而且板子可以弄成双面的,布线时比较方便。

网友V:
自己做板子比较麻烦,热转印最早用电熨斗,后来淘了台热塑机改成转印机,自制小台锯、小台钻,还要准备覆铜板、腐蚀剂、细砂纸以及“锅碗瓢盆”。

谢谢版主大人的建议,能否推荐一款适合业余画PCB的软件吗?我下载了Altium Desinger10和sprint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V:
谢谢版主大人的建议,能否推荐一款适合业余画PCB的软件吗?我下载了Altium Desinger10和sprint layout

我还在用PROTEL99,用习惯了懒得改。
您是新入手,建议还是用AD吧,这软件所有的打板厂家都支持,兼容性好。

网友:
又一杰作诞生

网友:
期待出套件,……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电源好给力啊

网友:
羡慕你们既有理论又可实践!

网友:
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讨论两个问题:
1. 传统电源靠电位器调电压和电流,可以通过旋钮指针位置大至估算输出电压。但数 ...

1. 传统电源靠电位器调电压和电流,可以通过旋钮指针位置大至估算输出电压。但数控电源旋转编码开关的旋钮指针位置没有什么参考意义,如果开机直接把输出电压设为上次的值有可能意外烧坏负载(电源开机前把负载连到接线柱上),反之如果开机输出电压设为零有些时候用着又不太方便,这个你是怎么处理的。

开机后默认为预置模式,没有输出。屏幕上直读预置电压、电流,转动编码器改变选中位预置值,短按编码器改变预置位。设置好预期参数后,再长按编码器,启动输出。
除非实在马虎大意,不管预置值是多少就启动输出,不存在烧负载问题。这跟传统电源先预调电位器,再按开关启动电源的意思是一样的。而且还可精确读出预置电压,比传统电位器有优势。

2. 整个系统里数据量最大实时性要求最高的就是AD,目前我只把采样速率设为1K/s,也没用太复杂的滤波算法,所以可以把滤波代码写在中断ISR里。以后为改善性能可能会把采样速率提高或用复杂的滤波算法,这样滤波代码就不能写在ISR里了。我的代码目前就是普通的前后台方式,把滤波代码写在后台肯定满足不了实时性的要求,下一步打算上OS,你这部分是如何处理的。

个人认为,这是电源不是测量仪表,AD的结果只用于显示,对AD的实时性要求并不高。(这个构架,AD不参与闭环控制)
即使是您手上的福禄克17B这种专职的测量仪表,也有几百毫秒的延迟,实时性并不高。更何况只是电源的显示部分,值得为减少一点显示延迟而费精力、投成本吗?
我的程序里编码器和按键使用了中断,AD放在主程序的大循环里,屏显更新周期大概几百毫秒,实时性不比普通万用表差,够用了。

网友:
我就是来灌水混积分的,顺便涨涨见识,看到感兴趣的我也会玩玩,嘿嘿

网友:
动手能力和技术都很赞!

网友(2019-05-31):
单片机我也学了,现在还没有全会,只是了解而已。看来下的功夫还是不够

网友:
   高手在民间,学习了

网友:
大师与大师之间的交流才会有火花,小白脑补画面出来的电气连接只会烟花。比如我

网友:
保存最后的参数可以更方便

网友:
太棒了,可惜我不会编程。

网友W(2019-09-16):
机器的外壳是楼主自己设计的么,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X:
请问取样电阻多大,什么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机器的外壳是楼主自己设计的么,用的什么软件

机壳是报废UPS改的,一楼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问取样电阻多大,什么级别的

初期是8只0.33Ω、2W 五环金属膜电阻,后来换用0.2Ω、5A的康铜丝电阻。

网友:
有兴趣出套件么

网友:
真是高手,做的漂亮

网友X:
引用 楼主:
初期是8只0.33Ω、2W 五环金属膜电阻,后来换用0.2Ω、5A的康铜丝电阻。

我用4线的没搞定,1%精度,后来又换回0.1康铜丝,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用4线的没搞定,1%精度,后来又换回0.1康铜丝,晕死

精度倒是其次,可以在取样放大器那块校正回来。

关键是温飘,金属膜电阻的温度系数按100ppm算,一系列转换下来,折合到最大输出电流15A时,计算误差是+74mA,实测+150mA左右(表的精度不够,看看而已)。
精度1%其实已经不错了,大部分万用表的精度也不过如此,换康铜丝电阻是因为嫌.33的电阻温度有点高。

网友:
有PCB套件吗,或者购买链接

网友X:
引用 楼主:
精度倒是其次,可以在取样放大器那块校正回来。

关键是温飘,金属膜电阻的温度系数按100ppm算,一系 ...

取样放大怎么校正,我用的是OP07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取样放大怎么校正,我用的是OP07

调整采样放大器的增益。

网友:
都是技术牛人。

网友(2019-11-09):
这个做套件 漂亮1!!!!

网友(2020-05-07):
您在2楼里说的两个问题,请回复一下:
1、《输出波纹峰值小于5mV,均方根值小于2mV》,是不是输出电压的稳定性指标?除了示波器,用中高端万用表能测吧?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测出?
2、《10A以下连续工作没有问题,15A最多只做了连续3-4小时测试》,是用电炉丝,还是其他专门的负载?

网友(2021-02-12):
    好手艺 赞一个

网友(2023-12-13):
作者您好,原理图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