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奇异高放

楼主(2018-08-29):
pl600上的场管高放。无法理解其原理。

网友A:
那应该是个开关,短路了天线线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个开关,短路了天线线圈用的

但好象只能关,不能开的样子?!

网友B:
GD画反了~~~~~

网友:
画错了,找SONY 7600GR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好象只能关,不能开的样子?!

那个9015三极管应该能控制它的开关。

网友:
对,电路图应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画反了~~~~~

看來木匠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