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

楼主(2018-08-29):
虚心求教,14,4V10A锂电池组,想《降压至12V》,曾用317集成块组降压,遗憾IC烫手!请坛友出高招,先谢谢了。

网友:
用dc/dc模块,某宝有卖!

网友:
肯定是用DC/DC啊……淘宝买块合适的低压差DC/DC小板接线就能用。

网友:
LT1083,肯定比317好,低压差有7.5A 电流,也可二块并联

网友:
电流不大简单用,就串几个二极管吧!

网友:
串几个二极管降压,既简单又省事,何乐不为。

网友:
赞同楼上方法 找3个大一点硅二极管串起来特简单。

网友:
最好肯定是dc/dc降压了,效率高发热小
用线性降压,电流较大的情况下,发热都很感人

网友:
我感觉 可以直接用14V!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