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盘脱开如何修复

楼主(2018-08-29):
请问大家:电路板焊盘,因为烙铁温度太高,脱开了,但没有断掉,用什么胶能牢固重新粘好?

网友:
拍照看看;
胶粘的办法,一般不用,我会使用细的钻头,在焊盘旁边钻俩孔,之后使用合适的引脚从背面弯折过来,拉住脱落的焊盘……

网友:
双组份环氧树脂,

网友:
用铜皮做一个小铆钉,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网友:
飞线吧。。。。。

曾经修索尼的电视机 差点没给我修哭了。。。。。

那电路板  好看  白地板 绿铜箔  还有各种标识  清清楚楚

一上烙铁  铜箔就掉了。。。。。。

飞线吧  一刮阻焊层   铜箔也断了。。。。

幸亏当时年轻 眼神好啊。。。。。。。

网友:
俺一般也是用五楼qiuwei8375坛友的方法,自制空芯铆钉,可利用废冰箱的毛细管改造成空芯铆钉。
俺过去保存了一些缸垫上的铜皮,用它制作空芯铆钉很方便。要不然去广告痁跟老板协商一些铜片边角料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铆钉是好办法。也可以用一段稍粗一些的铜丝,在孔处弯成一个环,然后沿覆铜板焊一段来加固。
但前提是不要用那把“太热”的烙铁了。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将元件脚加塑胶电线皮做套管,脱胶焊盘延长上锡至未胶胶部分,元件稍用力按住悍接,利用套管支撑,适用于小型元件。

网友:
我2个普通烙铁都是用可控硅调压器调压后再供烙铁用,要不也是过热;

网友:
只能飞线,胶耐不住高温,烙铁一烧就不行了

网友:
用1.5空心铆钉在铜箔引脚孔处铆上!

网友:
如果焊盘面积不是很小, 把焊盘去锡,酒精擦洗干净, 再用光固化油(就是电路板的阻焊层)将焊盘四周涂一圈固定, 光固化油对铜箔和电路板附着性好,本身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