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 431 稳压芯片,电流对精度的影响?

楼主(2018-08-30):
一个TL431的稳压芯片,无意中发现如果将阴极到阳极的电流调小到0.3毫安时,参考端引脚的标准电压会从原来的2.5伏有微量的增加,表现出来就是以此作为参考的测量电路精度出现漂移!
不知是偶然现象还是的确如此?

网友:
未达到导通电流

网友:
低于最低工作电流了!

网友:
请仔细查看手册上关于工作电流的要求。

网友:
431的工作不能这么小的电流吧

网友:
最低工作电流0.4-1mA,一般至少要1mA电流

网友:
稳压芯片的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流的变化,温度变化,都会影响输出电压的变化,所以官方给出的稳压芯片输出电压变化率都要给出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输出电流变化范围,温度变化范围。输出电流减小,输出电压略有增加是正常的。

网友:
请看看TL431的DATASHEET, 其工作电流有要求的,超出就会产生不符合其参数的效果。

网友:
每个元器件都有其应用条件,超出的话会使器件损坏或达不到应有的性能,这就要求我们应用时合理设置参数及合理选用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1是有点负阻特性,电流越小电压就越高。在小电流下更明显。
即使在推荐的电流范围里也有少量负阻,并 ...

你这发现真有趣, 可以做本振了吗??

网友:
自己DIY,至少要取1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没试过,网上有很多这种研究,你可以搜索一下  “ tl431 自激振荡 ”

也确实有人用TL431做压 ...

该振荡器可应用于超低成本的实验室TTL脉冲发生器和适用于中波波段的低频锁相环压控振荡器。该装置已成功应用于二极环混频电路,使AM波段可使用软件无线电技术。

网友:
在学校的某些练习套件上面,TL431做电压基准源的时候,很多板子都喜欢给TL431并联上电容,以为能起到滤波的作用,但是,往往会引起一个类似三角波的振荡电压叠加在基准直流电压上面。这些设计者没有这方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