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绕个大电源牛,不知这个大约有多大容量

楼主(2018-08-30):
朋友送了我个大牛,初级烧毁了,看个头挺大的,觉得自己重新绕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不会计算。先拆了量一下各个尺寸请教一下坛子里的老师。片子应该是无取向的,因为拆费了一片,用手反复折了十几次也没有折断。

    先报一下尺寸:片0.5mm厚,共174片。初级220v是220匝,漆包线直径是1,1mm的红铜线;次级是36v36匝,直径是3.1mm的纱包线(量的是去皮)。

请问各位老师,如果我重新绕的话,初级还用1.1mm的漆包线绕220匝,初级用再细点的多绕点可不可以?这个变压器大约容量是多大?绕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活儿。感谢感谢老师们!

网友:
那是低挡矽鋼片,容量应在300瓦,請参考。

网友:
1KG100-150W计算,也可以按初级铜线算一下,每平方按5A,你这个1.1MM,就是0.95平方,大约就5A,220V的话就是1100W左右

网友:
你就把住一个原则,注意次级的,“导线面积X匝数”基本上就是1匝1V,导线面积就是电流的等价表示,你需要多少电压就绕多少匝,匝数定了,面积也就出来了----保持匝数X面积值不变即可。

网友:
次级3.1mm的线,能绕动吗,估计有点费劲吧。。

网友:
3楼正解,线径电流足够就行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热心帮助,这下我心里就有底啦。

再次感谢各位!这个论坛的热心人就是多。

网友A:
根据公式计算:
1匝/V=100000000/4.44·f·S·Bm  f为电源频率为50Hz,该公式可以简化为450000/Bm·Sc,Bm为铁芯磁通密度(单位高斯),Sc为铁芯截面积(单位厘米2),本例为8.7X4.4=38.28,Bm为铁芯磁通密度为11767高斯。Sc=K√P,K取1.15,则初级功率=(38.38/1.15)2=1100VA。
根据实物计算:
电流3A/mm2,线径=0.65√I。初级线径1.1mm,初级电流I=(1.1/0.65)2=2.86A;初级电压220V,初级功率629VA。次级线径3.1mm,初级电流=(3.1/0.65)2=22.7A,次级电压36V,次级功率817VAVA。初级可以按照600VA计算,用2.7mm铜线即可。
两者结果相差较大,个人认为1匝/V少了点,容易发热。可以适当多绕一些。

网友:
也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计算:
1匝/V=100000000/4.44·f·S·Bm  f为电源频率为50Hz,该公式可以简化为450000/Bm·Sc,Bm ...

感谢前辈详细讲解,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详细讲解,谢谢您!

可以找本书,上面有单相小型变压器设计计算的内容,按照其介绍的公式自己计算一下,很简单的。这里要提醒的是: 1. 铁芯的B取不大于10000Gs为好; 2. 重绕时初级 1圈/V 是不够的,估计要1.2圈/V,次级还要加上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本书,上面有单相小型变压器设计计算的内容,按照其介绍的公式自己计算一下,很简单的。这里要提醒 ...

初級繞 1.2圈/V 次級電壓會降低吧?
初級電壓 : 次級電壓 = 初級圈數 : 次極圈數
應該是初級少繞幾圈, 次級電壓才會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級繞 1.2圈/V 次級電壓會降低吧?
初級電壓 : 次級電壓 = 初級圈數 : 次極圈數
應該是初級少繞幾圈,  ...

若初级用 1.2圈/V 的话,次级的圈数= 1.2x1.05x次级电压,其中1.05是考虑初、次级间的损耗而加的。你用的公式是理想变压器没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