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601的中周

楼主(2018-08-30):
各位老师:熊猫601的中周是圆的外形,没查到型号,可以用312系列中周替代吗?谢谢

楼主:
谢谢答复,“基极的偏置形式是否一致”这个没看懂,熊猫601的管子与红灯711相同,但电子管好像没有基极的

网友:
没事,直接换,换完再统调一下就行了。电子管怎么会有基极的讲法

网友A:
完全可以。
最完美的做法:原机中周壳子保留,312中周的芯子塞进去,即满足功能要求,又满足了外观的要求。

网友:
对比一下前后电路,这个还真不好说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答复,回头去对比一下熊猫机和红灯机的电路。曾在网上看到过大师的评论,说熊猫机的中周是厂家自制,最恨熊猫机的中周和波段开关了,不是原话,但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最完美的做法:原机中周壳子保留,312中周的芯子塞进去,即满足功能要求,又满足了外观的要求 ...

312中周的芯子是塞不进去原中周壳的,

网友:
熊猫原配中周比较难找。换成通用中周失去收藏价值。尽量修不要换。

网友:
这种园中周是降低成本的结果,完全可以用312系列或其它型号用于电子管收音机的中周代换,只是安装孔会有所不同。
目前市面上(66年)还有一些降价处理的电子管收音机用的小型圆中周,如“华北”的ZP03-1型,“津无”的901型,它们的内部结构如图1,里面有两个带磁心的线圈和两只120P的电容器。

网友:
熊猫收音机就是品牌知名度高,不要过分迷信它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2中周的芯子是塞不进去原中周壳的,

锯。。。。。。。

网友:
直接用312中周替换,比原中周效果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俩位版主,有空时,沏杯白茶,点根中华烟,慢慢搞。这就是乐趣

网友C:
把312旋转45度安装就可以啦.312比原来的要好,原来的线毕竟时间长了,容易霉断其中的一二股的.
如果要换中周芯子的话,其中有一个由于两个调节孔的间距不一样,安装后调整有点罗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312旋转45度安装就可以啦.312比原来的要好,原来的线毕竟时间长了,容易霉断其中的一二股的.
如果要换中周 ...

您说得对,老机子的元件毕竟老化。但如换成312底板要开孔。熊猫是长条形孔,312要开正方形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老机子的元件毕竟老化。但如换成312底板要开孔。熊猫是长条形孔,312要开正方形孔

最多在位置上钻2个6mm孔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