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FM88~108MHz水平天线

楼主(2018-08-30):
效果挺好,不用磁环巴仑,制作简单
75欧同轴馈线的芯线接75CM长振子,屏蔽层接75CM长振子,振子的长度是四分之一波长加系数,振子可以是单铜线,制冷铜管,这是平衡天线。75欧同轴馈线是不平衡的,需要加巴仑,也就是匹配器,用成品的更好,可是我没有,就用同轴馈线依10~20CM直径绕4~5匝即可,这也是巴仑的做法之一,至于效果还是有的。

网友:
的确简单易用!!!!!!!!

网友:
能做成转向的更好,半波振子8字形接收特性能转90度就可以

网友:
旁边没有避雷针,不怕吗

网友:
加了天线能够收到多远的台?

网友:
想知道振子与同轴线的接头防水如何做,谢谢您

网友:
西北  落后 低矮 瓦房  太阳能 很多..............

网友:
挺好,简单易行,安装占用空间也不算大

楼主:
防雷不怕,旁边还有更高的楼,楼顶都有避雷器,总本效果还行,做过几回FM天线了,这回是很成功的,可能是之前做的巴仑的问题。

楼主:
天线简单,用的不锈钢螺丝,PVC管。就看PVC管和馈线的寿命了,应该用几年没问题,不用考虑维修

网友:
做工不错,看上去挺不错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效果挺好,要是远程接收,最好是上八木天线带旋转,巴仑很重要,匹配不好信号下不来,就消耗在馈线里了。

网友(2018-12-21):
做了一个一样的,为啥没效果,还不如自带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