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LED驱动,如何调整输出电压电流的范围?

楼主(2018-08-30):
最近为显微镜加2个光源,准备用它在镜下看PCB。
买了两个3W的 LED灯板和驱动,灯板是5730灯珠,三串两并。上电后亮度太大,镜下刺眼。
想在驱动上做点事,减小电流,降低亮度。
画了驱动的原理图,
想调整R2、R3的阻值,可不知道它的调整范围。也查不到芯片的资料。有人能解吗?

网友A:
显微镜光源,视野很小,一颗LED就够了(串颗限流电阻)。
用5伏电源(手机充电器等),后面加个射极跟随器(三极管)和电位器调压就可以调节亮度了。

网友B:
可以试着增加电阻,比喻3欧、3.5欧,试到合适为止,我改时发现有一个最大值,这时会没有输出。这是我改放大镜台灯在数码之家发的帖子,好象改好的电阻是6.8欧与5.6欧并联,大概3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0858

网友C:
这一类LED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一般为
      Io=200/(R2||R3)   (mA)
R2||R3 为R2和R3的并联值,R2、R3的单位是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类LED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一般为
      Io=200/(R2||R3)   (mA)
R2||R3 为R2和R3的并联值,R2、R3 ...

谢谢回复!
还有问题: Io=200/(R2||R3)  这公式中“200”是个什么?常用系数?
我买的“3*1W IC恒流驱动”,店家说是240~260mA,实测也相差无几。
这个板上的R3是2R00,也就是2欧,R2悬空。代入公式计算,得电流IO为100mA,与实际相差太多。是不是芯片不同“系数”也不同啊?
此外,这个电阻选择,可以持续加大或减小吗?
比如,加大到100欧,输出电流就变成2mA了?

网友:
200是常数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还有问题: Io=200/(R2||R3)  这公式中“200”是个什么?常用系数?
我买的“3*1W IC恒流 ...

实际的公式应为:

网友D:
如6楼,场景简单,解决方案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也没必要上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光源,视野很小,一颗LED就够了(串颗限流电阻)。
用5伏电源(手机充电器等),后面加个射极跟随器 ...

谢谢!
不过,这方案说起来简单,实际也麻烦。锂电池、充电器、射极跟随器......,在显微镜的有限空间内很难摆布的。

我的意思,就是利用现成的灯板、驱动器装在显微镜底座里面,外面只引出一颗 AC 电源线+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的公式应为:

还是没对上实际电路
依前例:R2//R3=2欧,代入公式输出电流依然是100mA,而实际测量输出的是 240~260mA。
若以此电流反推基准电压为  480~520mV,(240*2=480mV),(有500mV基准电压的芯片吗?)
那么基准电压按照500mV 计算,再来推算采样电阻,是否可行?

芯片的种类繁多,查不到具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6楼,场景简单,解决方案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也没必要上220V。

6楼?找不到6楼
我是想现在麻烦点儿,使用简单就好。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6楼?找不到6楼
我是想现在麻烦点儿,使用简单就好。呵呵

6楼被推荐了,您9楼已回复他。

不过显微镜支架为金属成份,引入220V电源,金属部分按有关规定需做接地处理以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被推荐了,您9楼已回复他。

不过显微镜支架为金属成份,引入220V电源,金属部分按有关规定需做接地 ...

谢谢提醒!
开始是准备将 灯板、驱动器都装在底座的散热板上,后来考虑到安全。将驱动器移出来装在一个4V小蓄电池的壳子里了,另加了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着增加电阻,比喻3欧、3.5欧,试到合适为止,我改时发现有一个最大值,这时会没有输出。这是我改放大 ...

目前没有明确的理论支持,好像也只能如你这办法,逐个试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明确的理论支持,好像也只能如你这办法,逐个试验了。

这些芯片大多找不到资料,所以想简单计算一下就了事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芯片大多找不到资料,所以想简单计算一下就了事几乎不可能。

呵呵,过来人啊!

网友B:
求助别人还这付德性,这哥们太不义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别人还这付德性,这哥们太不义气了!

兄弟,误解了吧?
只是说你经历过,没别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别人还这付德性,这哥们太不义气了!

你在2楼的帖子我看了,挺有借鉴意义

网友:
增大电阻2,3

楼主:
也知道增大R2R3阻值可以减小输出电流,只是不能判断范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知道增大R2R3阻值可以减小输出电流,只是不能判断范围

增加一倍,电流减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一倍,电流减小一半

试过了,负载是5730,3串2并。2R00换成4R32,输出电流由240mA降到145mA。
降是降了,只是不成比例。

网友F:
为啥不用可调电阻?调到合适状态量阻值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用可调电阻?调到合适状态量阻值换电阻。

说的有理!
只是手头暂无,稍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负载是5730,3串2并。2R00换成4R32,输出电流由240mA降到145mA。
降是降了,只是不成比例。

你电流是在哪个位置量的?用什么表测量的?LED处电流不是直流,是脉动的。
已经知道该电阻数值和电流有关就行了呀,把电阻加大到合适的亮度就行了,真要研究,就去找一个知道参数的芯片。

网友:
小电阻二端的电压,就是和基准电压相比较的,你可以量一下,可能也是脉动的。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或者直流电压表串个电容试试,也可以用个收音机靠近试一下。

网友:
直接去掉R2、R3其中一颗检流电阻,电流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