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剩余材料又做了一只双磁环场管矿石机

楼主(2018-08-30):
手头寻到一只旧的木盒,还有一块电工板等材料,正好又能做一只磁环矿石机,这次因为有地方安装二只表头,一只一百微安,一只一千微安,用一个钮子开关转换。可变采用了无锡老王送的一只全铜高品质可变,容量450P双联。磁环采用外径六厘米大磁环二只,绕好的线圈电感量为200UH,天线串联不同电容进行调节。电路图和实物图如图。双磁环场管电路,对弱号的接收效果也不错。选择性和灵敏度都能得到改善。在制作时,先把双联电容调整成一致状态。二只磁环线圈的电感量也绕制成一样,可以先用普通电线绕制,测量满足要求后记下匝数再用李兹线绕制,误差或以在1UH以内。这儿磁环中的天线线圈没有采用抽头,是为了制作上简化,而采用外接电容抽头进行调节。使得电容简洁一些。

楼主:
现在矿石机的制作经验相比于过去要成熟一些,经验要更丰富一些,在制作熟练后,基本上不同的电路图类型和用的元件,基本上能获得相应的性能要求,许多人都是喜欢知道矿石机的性能效果如果,实际上也不太好精确回答,实在要答复,也是只能说效果还行,还可以等等,一个是难于有定量的指标量化,另一个外部接收的条件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多。所以,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会令人多少满意的,如果有人一定要这么问的话,我只能说,矿石机大体上分磁棒类,磁环类,空心线圈类,大环类等。不同的线圈类型,有不同的特点,如果大致理解了这些不同线圈电路的特点。这个时候问不问效果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例如,你想制作磁环矿石机,实际你制作的矿石机就基本上具有了磁环矿石机的特点,如果你们二个人都做的同样的磁环矿石机,就具有相同的接收特点,虽然同样二只磁环矿石机,制作起来性能也有区别的,但大致的特点是差不多的,例如,磁环矿石机的本身没有直接接收能力,必须依靠天地线才能获得能力。在有良好的天地线的情况下,磁环线圈矿石机,具有较好的选择性和灵敏度,接收弱台远台都比较合适。如果你想实现无天地线接收的话,采用磁环矿石机,显然就是对磁环矿石机的特点认识不足的原因。道理就在这儿。因为,在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后,只要看到矿石机的电路图,和采用的线圈形式等,就能大致了解这种矿石机的接收特点。也就不太会在意所谓的什么接收效果了,因为这个接收效果因地方,环境,电台等各种因素有关。对方就算收得很好,换到你那儿接收效果就是另一个环境中的了。并不会相同。所以,实际,初学者如果为收到台,最好是天线架设好一些尽可能高些长些,等有了经验后,才明白自己真正喜欢的是那一类矿石机,喜欢怎么样的收听方式,是喜欢声音大,还是收台多,或者音质佳等等,还是喜欢无天坶接收等等,总是一步步提高的。例如,有人喜欢过分强调选择性,容忍不了串台,但实际上矿石机,只要满意收听,有些串台也是可以接受的。有人喜欢音量越大越好,那除非你在电台附近,用高音喇叭放也是可以的,有人喜欢远距离接收,那良好的天地线也是很重要的,有人喜欢无天地线接收,那大环矿石机是首先考虑的选项。同时离电台也不过于遥远。等等。等对矿石机有一定的理解后,就能明白自己更偏向于那种情况,那各喜好了。一般不会急着问接收效果如何如何了。人家效果说得最怎么好,也只能是个参考。换成自己呆的地方,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效果。估计真的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效果。

楼主:
下面是连接好电路后的成品照片

网友A:
恭喜许老师新品矿石收音机新鲜出炉,所用的空气双连绝对优质精良,非常养眼。矿机天线回路用不同的电容进行匹配非常好,可以找到最佳的选择性与灵敏度。

楼主:
感谢老虎哥一贯的支持关注。这个木盒高度正好合适,电容可以竖起放置,这样旋钮不用放在侧面了,另外这只可变电容轴特别粗大,一般的旋钮用不上,正好找到一只调压器旋钮,用上非常合适。制作熟练后,反而感觉磁环比磁棒制作容易一些。磁环的效果也不输给磁棒。磁环中波短波都可以做,灵活方便。初学都其实也可以很容易做成功。所以,现在制作矿石机中,采用磁环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希望大家抓紧多做些矿石机,以方便以后参加活动交流。感谢老虎哥和大家的支持,祝矿坛越来越兴旺。

网友:
手艺真不错,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做得非常好。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非常好。效果怎么样。

无锡老王好,我们开学上班了,昨天安装好了这台矿石机,初步试验收听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在信号比较弱的情况下,收台还是比较多,都没有什么强台,因为没有本地线,天地线也不算好,但收台数量还可以,为了电路不过于复杂和麻烦,天线线圈没有设计抽头,只用电容抽头代替。和原来做的几个效果基本上相同,正好有个旧盒子,高度合适,电容可以竖直放在里面,这样盒子完全不用加工,所以元件都安装一面板上。拿下装上十分方便。白天试了,没有超过十微安的电台,都在五微安或以下左右,只在换地方收听才能更好的测试性能。

网友C:
做得非常好!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非常好!感谢分享!

感谢关注和支持,主要是天气实在太热了,没法坐下来安静做事,这个盒子高度正好合适,这样就不用把刻度盘设计在侧面了。整个元件完全安装在面板上,拿下放上方便。盒子也丝毫不受损伤。二只表头,适合弱信号和强信号下分别指示强度。感受磁环矿石机也十分适合初学者制作,中短波的制作都十分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锡老王好,我们开学上班了,昨天安装好了这台矿石机,初步试验收听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在信号比较弱的 ...

这样的效果已经可以了。关键是你那里没有地方台,能收到很多外地台已经不错了。

网友:
布线很漂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许老师新品矿石收音机新鲜出炉,所用的空气双连绝对优质精良,非常养眼。矿机天线回路用不同的电容进行 ...

谢谢老虎哥的加分鼓励。

网友:
跟你们这样无私分享的老大们学习进步会很快,每一步都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