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几个关于收音机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8-08-30):
1.在晶体管超外差短波收音机中,接收线圈的初级匝数好说,只要电感量和谐振电容谐振到要求的频率就行,但是次级接变频三极管基极的匝数在设计上有什么讲究?老式收音机短波线圈都喜欢用很粗的线绕制,集肤效应会不会带来更大的损耗?
2.在晶体管超外差短波收音机中,振荡线圈的那两个绕组在设计时有什么讲究?
3.lc谐振电路,比如说电感做得很小,为了满足低端频率覆盖,拼命加大电容,我感觉这样随便取值应该不允许,那么lc的取值,有什么讲究?(特别是中频变压器,lc更不能随便取值,影响中频放大倍数)
希望有大神给我科普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匝数应该高一点,因为通电瞬间他要给谐振电路一个初始电信号才能开始振荡
------------------ ...

我这几个问题答案通俗地说就是让阻抗匹配,Q值提高对吧?

网友A:
不想烦, 取消次级, 直接用场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效率
一、初级的匝数,这个匝数适合弄出高Q值的谐振回路,结果是效率高。次级的阻 ...

那接收线圈中初级天线线圈呢?它的作用是把天线感应到的无线电波送入磁芯让初级谐振的那个线圈接收,按照电压传输比来看,这个线圈匝数应该少一点,但是那些成品线圈中,为什么通常都是几十圈?天线线圈送入三极管基极的线圈应该是交流电阻吧?但是晶体管的输入阻抗似乎是不变的。
振荡线圈谐振那组线圈按照高Q值搞好了,接三极管集电极的那个线圈匝数有什么讲究?我感觉这个匝数应该高一点,因为通电瞬间他要给谐振电路一个初始电信号才能开始振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烦, 取消次级, 直接用场管.

我之前用的电子管成功了,然后觉得电感元件似乎更有学问,就开始搞晶体管收音机了。没想到电路很顺利,到线圈仔细一琢磨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B:
中周的配振电容小到140pF大到1000pF,常见的是200pF,我感觉配振电容选的大一些,回路波阻会小一些,对于中放,小于或大于中频信号的其他信号的输出电压会小一些,会降低噪声会好一些。不知道配振电容的大小对通频带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的配振电容小到140pF大到1000pF,常见的是200pF,我感觉配振电容选的大一些,回路波阻会小一些,对于中 ...

再做收音机,我就打算用两个1sv149变容二极管逆极性串联了,单个在1-8伏容量在540到30皮法变化,串联容量减半,保险起见按照电容容量在20-200皮法之间变化。刚才计算了一下接收6-18mhz短波信号,电感应该是3.5μH,但是短波高频磁芯根本无法搞出那么大电感量!除非用中周骨架。
Q值和通频带关系应该不大,尽量让Q高一点比较好,电感电容谐振到中频频率起到滤波作用就行了,追求带宽可以用双调谐中周,我的电子管收音机小型中周就是电感耦合双调谐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接收线圈中初级天线线圈呢?它的作用是把天线感应到的无线电波送入磁芯让初级谐振的那个线圈接收,按照 ...

原来是多绕几圈,让信号更好地耦合啊,那么这个匝数应当如何选取?

楼主:
引用 楼主:
天线线圈送入三极管基极的线圈应该是交流电阻吧?
-------------------------------------------------- ...

不对,电感是电抗元件,不同频率阻抗不同的。既然是直流阻抗,那匝数就和导体材料长度和横截面积有关系了

网友: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振荡线圈谐振那组线圈按照高Q值搞好了,接三极管集电极的那个线圈匝数有什么讲究?
-------------------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中频电路我也估算了一下,不知正确否??

楼主:
引用 楼主:
Q值和通频带关系应该不大,尽量让Q高一点比较好,电感电容谐振到中频频率起到滤波作用就行了,追求带宽可 ...

那请您回答,如果Q值太高,通频带会不会特别窄?
之前的中周并联电阻降低Q值,不就是拓宽通频带让声音好听吗?
然后问题来了,双调谐中周的单个中周Q值高不高?但是两个中周组在一起,通频带宽不宽?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会这样提问题,说明你懂了,你知道答案了,你自己说答案吧

总感觉咱们俩想的地方不一样搞得出了那么多分歧,不过还是感谢您今天的赐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比我聪明。我是书念了不少,老师站在身后的时候我什么都会,老师站黑板前的时候什么都懂,但是,等摸真東西 ...

理论和实践两码事,搞出来飞跃是搞别人的电路,但是往深处走啥都不懂,但是理论有了,倘若仪器给力就能自己设计自己搞更加厉害的东西,更不用扔不响的收音机,也不用废玻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您回答,如果Q值太高,通频带会不会特别窄?
之前的中周并联电阻降低Q值,不就是拓宽通频带让声音好 ...

LC谐振回路的通频带B=f0/Q,等于它的谐振频率除以Q值,双调谐中周的目的不是单一的拓宽通频带,更主要是提高回路的矩形系数,一只LC中周的矩形系数是9.95.三级放大若有三只单调谐中周,矩形系数是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