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N4733A参数

楼主(2018-08-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max是最大。min是最小。Zen-....nce 是稳压管阻抗。Note4是备注4.
lzk是稳压管刚起作用的电流,zk反向电流。齐纳管是稳定电压的不能看做是最小稳压电流。

网友:
就用第3列的电流作为实际使用值吧,稍小些也可以,但不要小于5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