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初学做牛的朋友加道菜。普通材料亮剑日本桥本输出!

楼主(2018-08-30):
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

本帖再次声明,所有描述都是意在帮助坛里渴求自制输出牛的朋友入门。 有言辞不当或者不严谨的地方,还请老烧大佬绕过

继上一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42072&extra=    天天刚刚入秋,稍有凉意,就开始折腾,这个伏天请教了很多坛里坛外 自制输出变压器的老师和师傅,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这次折腾,用最普通、TB都能买到的易得材料,制作了一对 5K输出牛。 参考对比的是 鬼子桥本电气的 H-30-5S

“敌方”目标就是这个

颜值还挺高

看看它的特性

大家可以看看,一目了然以-1DB 为计,频响是40~35K  为什么 低频只到40赫兹呢,因为它的电感量小了,只有25H
可以计算一下,Z=2πfL ,5000=2x3.14fx25  f=31.8HZ。

再看看桥本的结构

可以明显看出 桥本用了ED铁芯,也就是俗称的双C,绝缘材料应该是美国杜邦的绝缘纸。这种绝缘纸我问过,零售要900多人民币一公斤。

丑媳妇见公婆,
我做的简直就是土妞

规格 是96X40。 用的 二手Z11和新的无取向H14硅钢片1:2混插。 这个并没有特别含义,你可以全用Z11或者更好的Z9,或者全用H14。我之所以给它混插是因为Z11有绝缘漆,H14是靠表面氧化,绝缘不好,把Z11夹在里面,增加了铁心的绝缘,降低铁损。

哎,上测试参数吧

直流电阻211.8欧。桥本的只有134欧,估计一是圈数少,二是用的可能是0.33mm的线

一次侧电感

31H
漏感 6mH

交流测试
这是1K赫兹的 方波 上面的是输入波形,下面的是输出。跟随度还是挺不错的。

频响

5K,层层垫纸,Z字。2018 8

仔细对比桥本的,基本上差不多。
只是桥本的测试到了100K,这么高我没测,时间太慢了。超过18K几乎人耳就听不见了,完全血拼 不在我的本意之中。

到此要是结束了,也算是完美。
但是,我给输出牛浸漆了   绝缘漆明显增大了 分布电容,使得高频特性锐减:

原本 不浸漆时,在30KHZ,衰减只有-0.5DB(几乎跟桥本一样),浸漆之后变成了30K-2DB了   唉,绝缘漆害死牛啊。
不过没关系,思路对了就好。

下面是绕组结构。用的是 “准”6夹5
5K,层层垫纸,Z字绕组2018 8
线径和匝数都在上面写着了 ,一目了然。
次级,所有的0、4、8都最后各自并联在一起,也就是说,0是五并联,4是五并联,8是四并联。

划重点————————
关键是走线,
一定要Z字走线,就是绕完一层到末尾,把漆包线拉回来,再绕。
这样可以把分布电容减小到 S形走线的三分之二。
下面是理论基础
就到这里吧。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
补充一下,
无论初级次级,层层垫纸,0.05mm的绝缘纸。
初级次级直接用0.08mm的绝缘纸。不用担心绝缘,国产合格漆包线,绞合在一起,不用额外绝缘材料,耐压1200V,优级漆包线耐压1700V。

气息垫的是0.05mm绝缘纸。

网友:
够强大的,桥本的牛价格不菲,能做到那个的性能,控制一下成本,那就很好了

另外绝缘漆如果介电常数太大影响高频特性,可以试试封高频线圈的蜡,应该会好些

网友A:
你心急了点,你的输牛不会弱于鬼子桥本,主要原因你的牛没烤干透高频跑不上去的。不信你再烤干透量。绝对跑上去。

网友:
恭喜海版大功告成!

网友:
查看102,回复才3.这么好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
恭喜海版!饶牛不易,用EI都能达到这么好,不知换成双C,是否可以进一步减少圈数从而降低电阻了。

网友:
我也觉得绝缘漆烤干之后分布电容会减小。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可俺没见过人绕过实物,对这图怎么都看不懂实际操作中要怎么绕

网友:
很不错的,讲解的很详细,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那就不浸漆,烘干后用沥青将表面封起来估计就能保住原来的参数了。

网友:
感谢海河版主上大餐,以供我们广大矿友品尝享用。

网友:
我也认为干透了更好

网友:
其实不浸漆也行

网友:
测试数据说话,不得不服
真正大佬

网友:
支持海版。认真学习中。

网友B:
支持海版!下一帖要做推动牛了。

网友:
感谢海版的无私奉献,在学习中

网友C:
请问海河版主,气隙是多少?电流有多大?

网友D:
给咱绕对耳放牛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海河版主,气隙是多少?电流有多大?

气息用的0.05mm绝缘纸。如果您用纯的无取向硅钢片,那么得用0.06mm。
电流静态80~90毫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海版!下一帖要做推动牛了。

  你怎么知道的?
目标 NC-20

网友E:
欣赏海版大作。。。
请问Z字形分层拉过来的线是在绝缘纸上还是下?
分布电容小了是不是因为斜拉线产生了间隙?会不会影响窗口使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欣赏海版大作。。。
请问Z字形分层拉过来的线是在绝缘纸上还是下?
分布电容小了是不是因为斜拉线产生了 ...

绝缘纸 不可能 “缝对缝”吧,包一圈肯定有重叠的地方,就是在接口处是两层绝缘纸,Z字过线的拉线 就压在接口的绝缘纸重叠部分中间。
至于为什么从原理上减小 分布电容,讲真话,我没特别看分析,如果研究的话,有公式在。 您可以百度下载一本《电子变压器手册》,我截图的时候,故意把页数留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缘纸 不可能 “缝对缝”吧,包一圈肯定有重叠的地方,就是在接口处是两层绝缘纸,Z字过线的拉线 就压在 ...

凡是海版最讲认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缘纸 不可能 “缝对缝”吧,包一圈肯定有重叠的地方,就是在接口处是两层绝缘纸,Z字过线的拉线 就压在 ...

多谢海版解惑。。。。。。。。。。。。

网友:
原来暑假是去偷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的?
目标 NC-20

非常期待,正想学习做推动牛

网友:
谢谢海河版主解答

网友F:
绕法菜鸟表示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
海版主做牛对细节把控确实非常严谨,有启发性

网友:
电子功放的瓶颈,不好弄,佩服楼主。

网友G:
版主,请教,
交流测量的那个图,接的信号源是什么?
是您的那个虚拟示波器的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绕法菜鸟表示一点也看不懂。

   就跟股市的那些图形一样,你不去开户往里投资,就永远不会特别懂得那些图线或者交叉的含义。

这个,你自己做两个,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和总结问题,回头再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请教,
交流测量的那个图,接的信号源是什么?
是您的那个虚拟示波器的源吗?

  这个是USB示波器,不是虚拟仪器。
您可以最简单的TB看一下,泰克同类产品要三万多人民币。只不过国产的精度不够,这个不够是要看干什么,家用电脑对于气象台预测台风,国防收集、计算间谍卫星的数据等是不够,但是聊聊QQ足以。仪器同理,音频段在电子学和物理学里,属于最最入门的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咱绕对耳放牛呗~

什么耳放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耳放牛??

qml2205做的2P19输出牛~

俺电脑挂了在找那个资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qml2205做的2P19输出牛~

俺电脑挂了在找那个资料中~

2P19这小管,也输出不了多大功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P19这小管,也输出不了多大功率啊。

是小耳放有几只管做着玩儿了~

网友:
座前排没有机会了,收藏慢慢看。

网友:
感谢海版的无私奉献,认真学习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USB示波器,不是虚拟仪器。
您可以最简单的TB看一下,泰克同类产品要三万多人民币。 ...

谢谢版主指导,可能是我基础差,没明白,
于是厚着脸皮再问问,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版主指导,可能是我基础差,没明白,
于是厚着脸皮再问问,看图。

  这种USB示波器,自带内部合成信号源。

网友H:
请教海版:为何初级匝数不均等分布?

网友I:
感谢海河版主耐心细致的讲解,分享制作经验。同问:为何初级匝数不均等分布?这样分段有何奥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海河版主耐心细致的讲解,分享制作经验。同问:为何初级匝数不均等分布?这样分段有何奥秘?谢谢!

两个原因,首先要保证层数是整数,如果不是整数,也要把最后疏绕 凑够一层,这样才能尽量减小漏感。与其凑数,还不如算好了。96骨架我试了,绕0.25的漆包线,每层大约可以绕130匝,三层是400匝。所以才出的这个数。 然后 里圈和外圈都离铁芯近,中间离铁芯远,所以中间圈数多,两边圈数略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海版:为何初级匝数不均等分布?

49楼已回复。

网友:
感谢版主耐心讲解。

网友F:
又认真的看了版主画的绕线图。
一直以为是初级包次级,版主这个是次级包初级啊

网友:
输出牛用那么细的线会不会内阻太高了?

补充内容 (2018-9-17 11:07):
输出牛次级用那么细的线会不会内阻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认真的看了版主画的绕线图。
一直以为是初级包次级,版主这个是次级包初级啊

初级 是电感和漏感产生的源泉,只有次级把初级包起来,才能增加耦合,利用电感,“吸收”漏感。
当然了,这是我的理解,网上有很多做的事初级夹次级,我起初也试过,漏感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两个原因,首先要保证层数是整数,如果不是整数,也要把最后疏绕 凑够一层,这样才能尽量减 ...

感谢海河版主的回复。您的回帖我反复琢磨(消化)了两天才回复您。还有两个不太懂的地方再次请教一下:1.初级绕组距离铁芯近的地方少绕一些、中间多绕些,这样做是对性能参数有提高;还是对安全更有利?2.看过您的几个帖子,都是先绕次级、后绕初级......   这样做出来、初级直流电阻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他的主要优势在哪里?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心急了点,你的输牛不会弱于鬼子桥本,主要原因你的牛没烤干透高频跑不上去的。不信你再烤干透量。绝对跑 ...

  回复朋友。

在您的建议下,我用60度又烘烤了12小时,然后太阳下晾了两天。
今天有测试了一下, 频响指标跟那天测试的一样,没有因为重新烘烤和绝缘漆干燥而获得优化。

1K~20K -1DB;1L~40K -2.5DB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海河版主的回复。您的回帖我反复琢磨(消化)了两天才回复您。还有两个不太懂的地方再次请教一下:1. ...

    对性能有提高,不是出于安全角度考虑。
我看过一些外国人的帖子,当然了具体原因也是一带而过,没太看懂,意思就是夹绕匝数 采取非对称的非整数,可以进来在音频段错开 谐振峰谷,有的变压器在有些频率点上会有明显的峰谷波动。首先啊,不能说这个频点的峰谷就是由于线包是整数造成的,但是线包对称和整数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峰谷。直言不讳啊,这背后有科学道理,还是玄学,我本人并没有深究。   再说说 我的自己看法,E型铁芯,线包在中间,线包的里圈和外圈都靠近铁芯,就是说里圈和外圈更容易在铁芯中产生磁场,从物理距离上说线包的中间圈,离铁芯距离远(这个远也就是几毫米量级的)。为了让线包和铁芯“互动”的更加均匀,所以我把 线包里圈和外圈安排的匝数少,中间圈,安排的匝数多。这样具体有没有效果,或者说有多少效果,没做过量化实验,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影响不大。

   至于内阻,您可能是说的线包铜线的直流电阻吧。这个不必过多考虑, 直流电阻与阻抗是勾股定理叠加啊,不是一加一等于2 。假设 阻抗是3.5K, 铜线电阻是300欧,我们通过勾股定理来算一下 总阻抗等于3512.834欧,可见影响微乎其微。
   至于为什么是次夹初,上面回帖已经说了。无论是电感 还是漏感,都是初级绕组产生的,初级是“主动”,次级是“被动” ,只有次级包住初级才能更有效的利用电感,“吸收”(也就是减小)漏感。 这个我对比过,次夹初,就是比初夹次漏感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朋友。

在您的建议下,我用60度又烘烤了12小时,然后太阳下晾了两天。

60度烘烤,和太阳晒不行。烘烤箱中90到110度分阶段8小时内才能全干通透。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性能有提高,不是出于安全角度考虑。
我看过一些外国人的帖子,当然了具体原因也是 ...

谢谢海河版主!您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收益匪浅!拥有这样的版主是我《电子管技术区》最大的幸事!再绕输出变压器一定按您这个思路做。谢谢!

网友:
向海版学习,有这样的好老师寓教于乐,有信心动手养牛。向海版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海河版主!您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收益匪浅!拥有这样的版主是我《电子管技术区》最大的幸事!再绕输 ...

  不客气。

不要夹层太多。我也是亲身实践一下,6夹5并不比5夹4 在漏感上明显降低。

桥本早年总结的经验 就是用5夹4的结构,达到漏感和分布电容的平衡。

这个桥本的说明图,你找遍全网,只有我这是首发

可以看出,桥本电气的经验 也是 次级“包住”初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

不要夹层太多。我也是亲身实践一下,6夹5并不比5夹4 在漏感上明显降低。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客气。

不要夹层太多。我也是亲身实践一下,6夹5并不比5夹4 在漏感上明显降低。

谢谢版主!此图收藏了。感谢!感谢!还是感谢!还想请教一下您:关于分布电容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测试方法么?哪怕不准确能做个比较也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版主!此图收藏了。感谢!感谢!还是感谢!还想请教一下您:关于分布电容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测试方法 ...

分布电容是最难测出来的参数,我有交流电桥都测不出来。这个我真没有办法啊。我只用电桥测电感量和漏感,分布电容太诡异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分布电容是最难测出来的参数,我有交流电桥都测不出来。这个我真没有办法啊。我只用电桥测 ...

谢谢海河版主回复。再绕输出牛心里多少有点谱了,绕牛的信心大有提升。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海河版主回复。再绕输出牛心里多少有点谱了,绕牛的信心大有提升。谢谢您!

不客气啊。

网友:
这牛牛新手估计绕不了,的老手干---------

网友:
海版又传输大法、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J(2018-10-07):
海老师你好?绕3·5K初级圈数如何变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海老师你好?绕3·5K初级圈数如何变更?

得看铁芯大小,86和96的不一样。

你看这个吧。

网友:
海版厉害!!!这个牛真棒!!!还不保留的公布了绕法,谢谢您!

网友K:
海版主好!请问输变6夹5绕制,次级4组8欧并联后阻抗还是8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海版主好!请问输变6夹5绕制,次级4组8欧并联后阻抗还是8欧吗?

只要匝数严格一直,就是100个并上,那肯定也还是8欧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要匝数严格一直,就是100个并上,那肯定也还是8欧啊。

谢谢了!我想到电阻电容的并联电路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了!我想到电阻电容的并联电路去了。

假如绕一组10V的,电流不够。就多绕几个并联上,电压不还是10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绕一组10V的,电流不够。就多绕几个并联上,电压不还是10V吗

刚接触电子管,学习了一些基本知识,没有制作经验,近期准备实作一下简单胆放。考虑问题的思路窄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海版主好!请问输变6夹5绕制,次级4组8欧并联后阻抗还是8欧吗?

你看我61楼的回帖,6夹5意义不大。而且还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61楼的回帖,6夹5意义不大。而且还费事。

看过了。我准备先做一台练练手,输出就绕3夹2,熟练了再4夹3就差不多了 。再次谢谢海版主。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珍贵资料,对养牛人是极大益善。

网友:
好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
我有日本日东的超薄聚四氟乙烯胶带用在层间绝缘应该非常好,关键这个耐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原因,首先要保证层数是整数,如果不是整数,也要把最后疏绕 凑够一层,这样才能尽量减 ...

96骨架  绕线面44mm    0.25的线是0.275mm不止绕的130匝啊    0.275的线绕2X45也有余地,难道两边不绕满?

网友:
高手呀,学习中

网友(2018-11-12):
这个晚上受益匪浅,谢谢啦

网友:
拜读了。。谢谢海版分享。。。

网友:
桥本的牛属于不合格的输出牛,电感量小且振铃频率低(120k)分布电容大,电感量小是CD铁芯做输出牛的通病。有了漏感有了振铃频率就知道分布电容了。

网友:
珍贵资料,谢谢海版分享

网友L:
浸高频蜡或密封灌变压器油或者密封抽真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浸高频蜡或密封灌变压器油或者密封抽真空怎么样?

只要是 浸渍材料的介电常数足够低就可以。
高纯度精练石蜡(实验分析级)的,介电常数是2,但实际中,肯定比这个数高。
变压器油 的介电常数是2.2~2.5 。
这已经很低了。可以用。
但是搞这么复杂 没必要。

网友:
受教了,正在认真学习。准备绕推挽牛,第一次绕啊。

网友M:
海河版主

输出变压器漏感的测量频率应该用10K HZ 吧,看到你测漏感的表测量频率是1K HZ 。

楼主:
引用 网友M:
海河版主

输出变压器漏感的测量频率应该用10K HZ 吧,看到你测漏感的表测量频率是1K HZ 。

那是因为用10K测,漏感会更小。

应该用10K频率测量,您说得对。

网友N(2019-03-01):
海版好,这个帖子中牛的参数可否用于6V6? 铁芯用到96x40对于6V6是不是有点大?如用76X40的H14片做。可以套用您的参数么?次级只要8欧的话,该怎么绕?

网友N:
海版,你好。还有个问题想请教。由于我没有绕过牛,次级绕法中标注有些弄不懂。。。φ0.27X2 是指双线并绕45圈么?φ0.43 89T+43T是指怎么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海版,你好。还有个问题想请教。由于我没有绕过牛,次级绕法中标注有些弄不懂。。。φ0.27X2 是指双线并绕4 ...

   0~4欧  是89圈,4~8欧是35圈,所以 一共就是 89+35了。
0.27X2是双线双线并绕。

这绕法太复杂,做起来也慢,还容易出错。

后期我简化的3+3绕法,就完全能够适合自己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海版好,这个帖子中牛的参数可否用于6V6? 铁芯用到96x40对于6V6是不是有点大?如用76X40的H14片做。可以套 ...

96x40对于6V6 是有点大。但是 有个问题,小框架绕不开更多的线。

其实说大也不大,300B普遍用96X50的,2A3,普遍用96X40的。
当你需要非常优秀的输出牛,那么就不要过度考虑 功率与体积的关系,而是要更关心框架能否绕的开。
铁芯柱截面,接近正方形,可以使绕线的周长 相对 于矩形铁芯柱更短一些,这样可以从细节上减小同阻,框架更大就可以选用更粗的导线,绕更多的夹层。

网友N:
谢谢,海般的耐心讲解。初步算了一下,按照初级3000圈,次级125圈窗口占用率确实超出0.3了,绕不下。。。另外请问,6v6工作在250v,45ma的情况下,内阻=250v/45ma=5500这样对么?还有次级所用的线径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0~4欧  是89圈,4~8欧是35圈,所以 一共就是 89+35了。
0.27X2是双线双线并绕。

您提到的这种3夹3绕法是怎样的结构?能否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提到的这种3夹3绕法是怎样的结构?能否详细说一下。。。。

从距离铁芯最近的内层开始:初级、次级——初级、次级——初级、次级。 初级串联,次级并联 。这就是简化三夹三结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3182&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海般的耐心讲解。初步算了一下,按照初级3000圈,次级125圈窗口占用率确实超出0.3了,绕不下。。。另 ...

初次级线径,都是根据 导线载流量计算的。
比如初级静态电流45毫安,那就得需要安装90毫安选择漆包线,因为要考虑最大信号时的电流。

次级安装功率,计算出电流。然后你打算几根线并联,就除以几。

比如 三夹三绕法,次级是三组并联,那就 是用功率计算出的电流初3,再根据载流量选择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海版,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么。以6V6为例。在250V 45ma是,电子管输出4.5w。次级的电流就是4.5/8的值再开 ...

我个人来说,只把初级静态电流X2,来选择初级导线的粗细。次级漆包线就安装功率计算出来即可,一般不乘2,因为就6V6来说,它个不可能输出9W,而且次级线粗 、匝数少,电阻小,可以短时间耐受更大的电流。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来说,只把初级静态电流X2,来选择初级导线的粗细。次级漆包线就安装功率计算出来即可,一般不乘2 ...

谢谢海版一直以来指导,这下心里有数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海版一直以来指导,这下心里有数了。再次感谢。

不客气,搞起吧。

网友:
高手,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