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洋M1800F随身听电路图

楼主(2018-08-30):
请教大侠,小弟新入手一台三洋M1800F随身听,收方用耳机听正常,外放喇叭不响;磁头排线有两个电线不知如何连接,求电路图。喇叭连接芯片是索尼6010,求芯片说明。

网友A:
6010?  cxa6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超薄喇叭很容易坏的

前辈怀疑是喇叭坏了?如何确定呀?可以接个耳机试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10?  cxa6010??

芯片上打的是SONY 6010

网友:
看着好像是在这里

网友:
喇叭应该也有问题

网友:
喇叭不响,有可能是耳机输出插座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指点,我试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指点,是喇叭坏了,已更换新的,现在有声音了。但是放卡带,电机转,耳机和喇叭都不出声音!卡带正反向翻带正常。翻带触点开关线不知道焊在哪!如图1.
请教大侠leaf开关是干什么用的如图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