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牡丹743-A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坏了怎么办,谢谢了

楼主(2018-08-31):
牡丹743-A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坏了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
坏了怎么办?不会修怎么办?修理铺收费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
把损坏的变压器拆下来,记好初次级匝数,重绕一个。这种变压器很好绕的,匝数不多,绝缘要求不高,乱绕就行。

网友:
怎么坏了?如果是线圈不通的话就拆下来,串在220V100W灯泡回路里,利用电火花或许能打通,死马当作活马医试试看,操作时要当心别电着。 不行就只能重新绕线。

楼主:
谢谢大侠们了,试试看

网友:
输出变压器坏了怎么办?能修则修,或者找替代品。

网友:
还是拆了记好匝数从绕合适

楼主:
输出变压器请师傅绕好了,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
2822btl试试吧

网友:
输出匝数很少,想办法把变压器加热后很好拆,记住怎么折的,怎么绕上去就行了。还用原来的线。不用记匝数。重绕后少几卷完全没影晌的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坏了好修,拆了重绕圈数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坏了好修,拆了重绕圈数不多。

是的,输出好弄。输入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