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多27A的检波二极管

楼主(2018-08-31):
根据美多27A的电路图,检波二极管和2次AGC二极管使用的型号都是2AP9。早期的美多27A(特点是凸帽中周、无贴纸飞乐喇叭、厚片铁电瓷片电容),从图片中可以看到,2次AGC的二极管是2AP9(比后期的2AP9体积要大,上无7厂“上”字牌,图片中用蓝色圆圈标出了),而检波二极管确实一种类似于大个儿三极管或电解电容类型的封装(图片中用红色圆圈标出了),上面没有任何字样标注,年头久了之后甚至锈蚀严重。请问有人见过这种封装的2AP9么?还是出于屏蔽或是别的原因三厂自己做的罩子?

网友:
都标色点了,感觉是剪了一条腿的3AG

网友:
使用屏蔽的可能性大,质量好的机子对检波二极管是要采取屏蔽措施的。

网友:
毫无疑问是为了屏蔽!

网友:
老机就是设计到位, 磁棒也是蜂房绕法的.
64年的机子了, 宝刀未老.

网友A:
现在新的都比不上这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都比不上这做工

那是必然的

网友:
除了屏蔽,里面可能还有别的元件,如果过是的话,就叫厚膜组件了。

网友:
检波二极管导致中频的二次谐波辐射比较强,也就是265x2=930khz处容易啸叫自激,二极管装屏蔽罩可部分解决此问题,不过最好后面的滤波电容及串联的电阻也一起屏蔽了

网友:
据说其变压器铁芯选用坡莫合金,体积小电感量高,音质好。

网友:
应是屏蔽了的二极管,从后面线路板上看就是个二极管。后续的机子就屏蔽检波级了。

网友B:
我的春雷804中也有相似的元件,里面好像是检波管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春雷804中也有相似的元件,里面好像是检波管和电容。

春雷804的灵敏度是不是很高?

网友:
这机子买来有些问题,现在只能听到些电台播音,还没修理。

网友:
如果是屏蔽,外壳应该接地才对,楼主可否拍个照看看。如果看不到,测量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台早期机器,元器件及制作工艺精湛,是七八十年代晚期的产品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