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神坛,请教各位太阳能热水器传感器里面的温度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08-31):
是什么型号的热敏电阻,爱姆恩的牌子,自动上水,100档水位的哪一种,样子长得像4148,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A:
3950  多少K自己测量一下原来那个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50  多少K自己测量一下原来那个是多少!

霉烂了,刚才用二极管档量有0.2压降

网友:
有压降即无开路,断开一边用电阻测多少K

楼主:
刚想量,掉地下凳子压烂了,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想量,掉地下凳子压烂了,汗

拆电磁炉炉面感温那个试一试,这个一般是10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磁炉炉面感温那个试一试,这个一般是100K的!

压降不对,应该不是100k,估计在300欧姆左右,300欧姆的压降就是0.2左右,不知道有没有300欧姆的玻封热敏电阻

网友B:
到tb问一下  卖l太阳能热水器配件的就知道了把自己机子型号报给他

网友A:
300欧应该没这么小吧,如果是R25 2K 3470在3十几度温度都有1K左右!

网友C:
玻璃封装常见的参数,5K,10K,15K,20K,50K,100K,150K,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磁炉炉面感温那个试一试,这个一般是100K的!

估计原来哪个电阻也是变质了,随便从万年历拆了个,压降显示1,表本来就显示1的,电阻是差不多7k换了上去居然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tb问一下  卖l太阳能热水器配件的就知道了把自己机子型号报给他

问过了,人家就会发链接你购买,50大元,还是弄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欧应该没这么小吧,如果是R25 2K 3470在3十几度温度都有1K左右!

是的,感觉没有这么少的,从万年历拆了个是7k的,换上去居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封装常见的参数,5K,10K,15K,20K,50K,100K,150K,200K

我从万年历拆了个上去,是7k的,温度30度,居然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50  多少K自己测量一下原来那个是多少!

这个包含了温度和100单位的水位传感器,两线输入的,水位传感器外壳接一根线,中间有条橡皮套着的管子估计也焊了个线,是不是电容原理来检测水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包含了温度和100单位的水位传感器,两线输入的,水位传感器外壳接一根线,中间有条橡皮套着的管子 ...

检测水位一般用压力传感器,检测一个小管里面空气,所以小管有漏气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估计就是空调室温探头,5K的~

不是5k,是10k的,三十几度7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5k,是10k的,三十几度7k左右

对了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