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老仪器壳改装两波段矿石机

楼主(2018-08-31):
       看到矿坛tnlby老师对45X26X8MM R40C1磁环的Q值的测试,还有老虎哥制作的矿机获得了大电流的成绩,手痒了,正好手头有只老仪器壳可以用,于是呼到yydz张兄处购回磁环,开干了。
      1对磁环进行除湿处理,绕好线圈,调好频率覆盖。
      2拆老仪器,选裁面板,设计,打孔。
      3装件,焊接,调试。
       总结:中波段3只环叠加,用0.04x270mm李兹线,通过调试到灵敏度和选择性到最佳状态,在最低端,原来我做的矿机听不到的台现在出现了,隐约可以听清内容,中高端声音增大约15%的音量。短波用单只,灵敏度也有提高,5M的标准台原来听不到,现在可以听到,但强台的音量没有明显的提升。总体来说还是不错,很满意。
废话少说,还是上图说明。
IMG_(1).JPG IMG_(2).JPG IMG_(3).JPG IMG_(4).JPG IMG_(5).JPG IMG_(6).JPG IMG_(7).JPG IMG_(8).JPG (9).jpg IMG_(10).JPG Fu(ll).jpg IMG_(12).JPG IMG_(13).JPG IMG_(14).JPG IMG_(15).JPG IMG_(16).JPG IMG_(17).JPG

网友A:
非常不错的磁环矿石机,磁环矿石机的优点很多,值得一做,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磁环矿石机,磁环矿石机的优点很多,值得一做,感谢分享。

谢谢!请多指导!

网友B:
恭喜新矿机新鲜出炉,楼主的设计制作非常不错,元器件排列有序,新型磁环的应用提高了接收灵敏度!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新矿机新鲜出炉,楼主的设计制作非常不错,元器件排列有序,新型磁环的应用提高了接收灵敏度!赞!

看到虎哥制作的矿机有大的提高,忍不住,就做了一台,有不小的收获。谢谢鼓励!

网友C:
矿机做的漂亮,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D:
这个盒子真心漂亮,用这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机做的漂亮,性能应该不错

谢谢!就接收效果而言,已经是我最满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盒子真心漂亮,用这正合适

谢谢!老仪器改装矿机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E:
做的真好,期待楼主更多的好帖子!

网友F:
做的好看,有点 可惜了仪器盒。

网友:
   楼主制作矿机,选材合理,水平很高。
短波磁环,选用一只规格为:45*26*8 的 R40C1 时,最合适,在频率接收范围内,信号强度较均匀。如果选用两个以上 R40C1 磁环,或用其它高导磁率磁环,则电台会集中在频率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真好,期待楼主更多的好帖子!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好看,有点 可惜了仪器盒。

谢谢!老仪器已经用不上了,改成矿机还可以经常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