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突然高速不受调请教师傅们

楼主(2018-08-31):
大家好,师傅好请教48V电动车行驶中突然高速,而且不受转把调速,只好刹车停止下来,松开刹车立刻高速。只好脚踏回家。不知什么故障。请教师傅们。

网友A:
车把调速就可调电阻,可能是输入端断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先断开车把霍尔三线插头,如果通电还是高速,换控制器吧,马云家几十元一个,就接线说明,很好换~

谢谢您。断开车把霍尔原件三个脚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阻故障了,就这么简单。小问题

谢谢您。可调电阻是指调节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把调速就可调电阻,可能是输入端断线了吧。

谢谢您。车把调速是霍尔元件和强磁铁。没可调电阻。输入端断线就不转的,

楼主:
谢谢您、正排除霍尔元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些不懂的人来误导,转把是霍尔哪来可调电阻,这问题转把故障几率大

谢谢您。霍尔随强磁变化使电压由0----5伏变化就控制速度由低到高,

网友:
控制器完蛋了

网友E:
电动车转把霍尔输出的电压是1-5V,停着不转时是1V,转到底是5V。转把上有3根线,正极,负极和输出。
出现这种情况有2种可能,1是控制器上转把线接触不好,而且是负极线接触不好。2是转把霍尔坏了,一直输出5V。

网友:
可调电阻坏了吧。

网友:
可调电阻控制故障率高,很早就不用了,现在是霍尔了

网友:
我的电动车也遇到过,拆开车把装饰壳看,是转把插头松脱,用尖嘴钳修整了插接口,再插上就好了。现在正规转把轻易不会坏。

网友F:
如果转把能活动的部位与固定不动的部位间隙不大就可以排除是转把故障,之后就是找与转把连接的负极(黑色线)是不是有地方断线了,它断线了使车子一直在高速

网友G:
楼上很多说的都对,这种故障就2种情况,1是转吧,2是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转把能活动的部位与固定不动的部位间隙不大就可以排除是转把故障,之后就是找与转把连接的负极(黑色线 ...

谢谢,检查看了,是41E霍尔管短路,造成飞车的,换了新管。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很多说的都对,这种故障就2种情况,1是转吧,2是控制器

谢谢,检查看了,是第一原因。41E霍尔管短路,造成飞车的,换了新管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转把输出有两种,一种是0-5   一种是5-0   所以高速不受调制分析要根据不同的转把去检查

谢谢,检查看了,控制0=5V的把,是41E霍尔管短路,造成飞车的,换了新管。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转把霍尔输出的电压是1-5V,停着不转时是1V,转到底是5V。转把上有3根线,正极,负极和输出。
出现 ...

谢谢,检查看了,控制0=5V的把,原因是41E霍尔管短路,造成飞车的,换了新管。 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检查看了,控制0=5V的把,原因是41E霍尔管短路,造成飞车的,换了新管。 一切正常。

恭喜修复!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多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另外教你一招,如果以后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刹车可以断电,那就用不停的刹车和松开来控制车速,也可以骑回去 ...

这个办法好,值得推荐。

网友(2018-10-12):
哪天超车不成功,直接把转把拆下,飞一般超过!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控制器一般有防飞车功能,就是低于1.2V、高于4.2V都停机,开电门时手把扭在任何位置都不会输出。这样霍尔短路、开路、地线断都会保护。楼主的控制器可能还是老版本。

网友:
换个转把 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