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外壳颜色代表什么?黄色是军级品吗?

楼主(2018-08-31):
同样的电解电容,耐压、容量一样,但是颜色有的是蓝色,有的是淡绿色,还有的是黄色,有人说是代表级别的,到底是区别?

网友:
和环境适应温度系数有关系吧。

网友:
有些廠牌的電容是以顏色區分型號的

以日本 nichicon 為例, 不同型號會用不同顏色代表
而不同的型號有分長壽型, 音響用, 電腦用, 無極性 等等的區分

网友:
TOWA电容
TOWA品牌的电容是比较好的耦合电容。它是日本东和制电工业株式会社的产品,该厂早已不再生产单体电容了,曾几何时TOWA电容解释力高动态大PK日化NCC黑金刚。你这是绝版的了建议收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电容有温度等级,必须选105度以上的,高频长寿命LESR电容。YXF,YXG等系列的

Rubycon(红宝石)
防暴纹为英文字母“K”字型,侧面注有“Rubycon”字样主要产品有MBZ,MCZ系列电容
Nichicon(蓝宝石)
不过它如今的水平比RUBYCON要好一些,因为NICHICON现在已经有铝固体聚合物导体电容——F55系列。不过NICHICON电容和SANYO、CHEMICON等厂牌相比,普遍的指标都比较低,其LOW ESR的最高端产品,ESR值还停留在10几毫欧姆的水平(SANYO的钽聚合物并联电容能达到5毫欧姆)。基本上,NICHICON的进步势头已经很慢了.防暴纹为十字型(不过最垃圾的山寨电容也是十字 )侧面有“nichicon”字样
Sanyo(三洋)
Sanyo普通电解电容的防暴纹是“K”字型,则面“sanyo”字样
NCC(Chemicon 日本化工)PANASONIC(松下)在电容业界还有一些老牌厂商,如ELNA、NEC 等
不差钱。
Rubycon(红宝石);Nichicon(蓝宝石);Sanyo普通电解电容;NCC(Chemicon 日化)(黑金刚);PANASONIC(松下);ELNA、NEC。这些品牌在电脑的一线品牌板卡上多见。固态的要好与普通(液态)的。
音响也是如此,只不过选取标注额定耐压根据电路要求一般要高,对这(必须选105度以上的,高频长寿命LESR电容)两点不做要求。 孤陋寡闻没有见过AWJ不知是哪家。(AWJ是日本的一家电容销售商委托代工的牌子,其售价相对高的很)。

铝电解电容的套管颜色是绿色的,代表什么含义吗?
我在百度上查了一下,有黑色,有蓝色的解释.唯独就没有绿色的
绿色为高频低阻电容,一般用于LED开关电源

安规电容.
一般来说 电解电容 绿色的 好!! 你可以看看 三洋的电容都是绿色的!
但是 现在很多主板上都用 固态电容!!  一般 你在主板上看到的 淡黄色 和 淡紫色的电容
都是固态电容 这种电容 质量更好!

外壳黑色一般电路橙色耐高温浅蓝双极性浅紫高稳定可以代钽电容黄低漏电深蓝高纹波海蓝
音质改善灰色低阻抗西太青蓝高压电容的颜色

根本无所谓什么做工和作用, 现在主要区分的 就是一个液态电容  和固态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专业的解答!

网友:
有意义吗?电解电容有不同的型号,但是以颜色区分?还有防爆纹形状,压力高了能顶开就行了,还在乎什么图案?颜色好像黑色居多,其它棕色、蓝色、黄色、红色、白色、绿色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