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DSP讨论帖

楼主(2018-08-31):
与网友站内私信讨论车机DSP时,不能发新图。特开个帖子讨论,其他网友也许能有参考价值。

to eggplant886:

RAV4主板:
RAV4主板部分元件位置图
其中圆圈2的半黑半白原件

参考TEF6638/TEF7000的车机原理图:
为电感,200来nh,应急时短路也可

网友(2018-12-26):
引用 楼主:
【1】RLC没有器件丝印外框,焊接时不够醒目;
【2】需要确认T1下有足够空间能安装下R20,R21;
【3】默 ...

丝印外框之前是有的,元件距离靠得近了AD会报警,后来删掉了。这个问题不大。
R20 R21 L5与T1是互斥的,分别用于低成本方案和变压器输入方案,这么画板后面外围怎么弄都可以用,使用时比较灵活。原理图上画的是用两个0欧电阻,实际使用由于AGC外围电路影响,为了不影响6686输入脚电压应该加一个隔直电容,参考上面第一张图,我得改一下。
线宽和过孔的大小这个没有经验,我是看了下淘宝上打样商家所能达到的精度设计的。RF走线宜宽还是宜细这个没有研究过,宽了更接近理想导线,但可能和外围的耦合会增加,细的阻抗可能会比较大。这个后面得学习下。也希望919能指导下。

画圈的地方大概参考了下NXP的评估板,完整的文件在之前发你的资料包里(4322_071_11442_20150707_LITHIO.pdf)。
这么设计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减少晶振对芯片的影响。实际制作前应该要适当加入补泪滴。
虽然参考了这个比较好的示例,但是可能只照着描了个形,合理性有可能没有学过来,还是很有必要再次核验的。

双层板自己腐蚀还有过孔等等不方便弄,材料准备时间成本等等,还是打样比较合适,看了下,20片这么大的PCB,深圳嘉立创的报价是65包邮(如果没看错)。

AD上画的是双面大面积敷铜,看来因为兼容性原因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ad里设置了透明选项,没有遮挡问题,导出后就会被遮挡。
编辑菜单里设置向后移动可以解决。

【1】RLC没有器件丝印外框,焊接时不够醒目;
【2】需要确认T1下有足够空间能安装下R20,R21;
【3】默认线宽0.2mm有点窄,至少要与dsp的pad一样宽,或更宽;
【4】默认过孔0.5/0.3mm有点小,可改为0.7/0.5mm;
【5】白圈内,以及类似几处,形成锐角,腐蚀不良时容易遗留多余铜箔;
【6】有大量接GND的独立过孔,是AD中泼铜在99se中显示不出来?

【3】【4】尽管工厂可以做,但考虑皮实耐用,在不影响RF性能的前提下,宜加宽加粗。

RF走线的合理性暂时还没来得及看......

楼主(2018-08-31):
原理图中忘了画圈了。就是TEF6638原理图中的TL07,TEF7000车机原理图中的L302

楼主:
好的RAV4主板实际测量了下,圆圈2的原件电阻很小,数字表响

网友A:
对的,应该是电感,一会儿回家把这个输入串联谐振暂时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应该是电感,一会儿回家把这个输入串联谐振暂时短路吧。

小信号回路中电感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除非受到了强烈震动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信号回路中电感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除非受到了强烈震动等

是的,我也感觉很奇怪。一会儿回家万用表量一下是否断路。可能是后续修整电路板时碰到了。

楼主:
前几天,网友eggplant886解决了TEF6638HW/05使用demo keycode没有声音的问题,预计TEF6638HW/05过些时候,会发布

网友A:
RAV4的车机主板,FM输入部分是按照手册的电路做的,我拿LC电桥量过其中几个电容的容量(C21 22 51 52),发现电路中C22,板上电容容量与推荐电路有较大差异,推荐100,实际用的30几,其他三个实际用的和厂家推荐的一样。实机测试6638灵敏度略微差于6686一点点,不懂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V4的车机主板,FM输入部分是按照手册的电路做的,我拿LC电桥量过其中几个电容的容量(C21 22 51 52),发 ...

应该C22与C21串联后,再与L2初级并联谐振的,因此C22容量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关系不大

网友B:
大概从5年前,开始折腾车机,DSP类的从威霆、智跑、卡罗拉、ix35高配版哑巴机(可数字输出)、大众RCD310......等等至少有十几款吧,直到一时头脑发热,花了600RMB败了一款Kenwood KDC-100U,终结。
个人感觉:在同一副半波偶极天线(垂直、七楼顶)和同一副大约25米的长线天线(加1:9巴伦)的情况下,Kenwood KDC-100U(带短波)的接收能力、临频抑制和主观听感,明显优于之前的所有DSP车机。
拆机,芯片印字F5701,经查,实为NXP TEF6657,可惜未能找到该机的SERVICE MANUAL,后来发现该机与jvc_kd-r450_kd-r451_kd-r452高度相似,均为NXP TEF6657,连电路板的形状布局也极为相似。
特简单描述供各位大侠参考。另,你们的专业知识、热情和共享精神令人钦佩!
顺便找了个TEF6657的pdf,见附件,jvc_kd-r450_kd-r451_kd-r452的SERVICE MANUAL可以在elektrotanya上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概从5年前,开始折腾车机,DSP类的从威霆、智跑、卡罗拉、ix35高配版哑巴机(可数字输出)、大众RCD310.. ...

f5701是tef6657/v101。你那个数据手册不是完整的。
这个芯片完整的数据手册和编程手册我都有了,淘宝上有6657/v102的频头。
tef6657和si4754效果非常接近,都比一般的方案好,和6638 6686比还是稍微差一点。这两个有CEQ,射频前端参数也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从5年前,开始折腾车机,DSP类的从威霆、智跑、卡罗拉、ix35高配版哑巴机(可数字输出)、大众RCD310.. ...

如果买整机用,也许是你的体验。
但作为DIYer,必须把车机整机,与所使用的主收音芯片的性能区别开来。

现代的车机,已越来越不把收音作为主要的亮点设计了。大屏娱乐,GPS,辅助驾驶,等等,功能越来越多,功耗越来越大,就得上不同电压的DC-DC。还有各种MCU及AV处理芯片,可以说,车机机壳内电磁环境一塌糊涂。有些车机又不重视收音前端电路的屏蔽,最后实际实现的收音性能比DSP芯片本身下降太多太多。

具体到RAV4车机(NXP TEF6638HW/05 DSP)就是很好的例子,参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20
2017-5-31 00:23:25发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买整机用,也许是你的体验。
但作为DIYer,必须把车机整机,与所使用的主收音芯片的性能区别开来。
...

这个说的很对,现在的机器功能越来越多,价格也贵得多了,改造的困难也增加不少了。
TEF6638HW/05是当前可以DIY的方案中,性能最好的,市面上流通的也很多。期待发布,系统地分享下DIY 6638的方法。
6686 7751没那么好得到,6686现成的模块少,7751种种原因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f5701是tef6657/v101。你那个数据手册不是完整的。
这个芯片完整的数据手册和编程手册我都有了,淘宝 ...

是的,这正是我想表达的。kenwood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出色,应该在设计和优化上有非常值得借鉴的地方。

楼主:
to eggplant886:

看来SAF7730/7741也有键码的,到了775x进一步加强了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