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8-09-01):
一台联想笔记本老本子,关机后屏幕显示白屏好一会才灭屏,关机状态下充电,屏幕一直亮着白屏,不知哪出问题了,求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白屏挺少见的,应该是硬件故障吧

网友:
似乎是背光部分的问题。最好有电路图,按照图纸一点点的找。

网友:
可以重置BIOS试试,可以是软件引起错误。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电池电路有问题,断电后,电池供电,试试拆了电池,再关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电池电路有问题,断电后,电池供电,试试拆了电池,再关机试试

谢谢你!试过了。没有电池拆了情况一样,网上搜索了相关问题,说是排线或屏幕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屏的高压板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来个型号 来点图 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原因吧

网友:
如果是老电脑,应该是lcd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修过高压板部分,高压条改成了供电开启,在通电情况下高压条有了供电和开启就会出现白屏,休眠也会白屏,关机时也会白屏。真是这样。要改开启供电为开机后的3.3v电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联想老款的LED屏找个二手的就OK,70-100多块钱,不过购买之前先要对比下是不是闪屏门的屏哦!

网友:
怀疑问题出在背光的控制部分
背光常亮

网友:
应该是屏的背光出故障了

网友:
也可能屏幕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