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小白求助2A3单端工作点。

楼主(2018-09-01):
小白按照网上的6SN7直藕阻容推2A3的电路图装了一台单端,感觉不好听,声音太直白。听说阻容耦合声音有味道,按照网上的电路图胡改了一下,竟然也响了,不知工作点是否正确,请各位老大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2A3  300B 这些三极管,能站得住脚的地方,就是线性好,线性好了当然直白。

阻容耦合 除了会增加出现相位失真。 还是头一次听说 会有味道

网友:
要有味道,还是五极管推动吧,虽然频响没两级三极管推动那么宽,但胜在韵味

网友:
凡是所谓听说,只能参考,不一定当真。论坛里面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太多,要注意分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答,其实,我想请教的是各级的工作点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