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求救,哪位大佬知道这管子代用型号

楼主(2018-09-01):
今天淘了一个62年的美多652-3-4,万恶的快递把我的度盘搞碎了!还把这个管子搞碎了,万能的论坛谁能告诉我这个小白这管子可以用什么型号的能用!如谁能提供这机器的电路图,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那是检波和音频电压放大的双二极-三极管6G2

网友:
就是6G2,很便宜的。

网友:
原机用的是北京产的苏联型号的6G2,双二极、三极电压放大管。

网友:
我也有一台非常完美的次机。电子管应该是6G2

网友:
度盘摔坏,也不能完全怨快递,一般想完整邮寄,大家的做法就是把度盘拆下,单独加固包装,不然在机器上,经过快递折腾能够幸存的灰常少……

网友:
6G2电子管最多2元/个,广/矿坛的多的是。

网友:
又是和我收的宇宙一样的电路,我不懂收收机为了省两块钱乱改了6G2,搞得闹笑话了,还好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度盘碎片如果在可以扫描后再造一个

网友:
6G2双二级、三极检波电压放大管。前苏联型号为6Г2П-К,后缀К表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据资料介绍其参数接近6SQ7GT。与其类似的情况还有6Е1П-К(国产型号6E1)。6G2很多,价格也便宜。

网友:
可以直接代用的有6AV6,6AT6,EBC9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检波和音频电压放大的双二极-三极管6G2

没错。若没有。可用6N7,6N8,要换管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