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修理

楼主(2018-09-01):
家里的LED灯不亮了,取下来发现有几片LED灯珠坏了,本想从另一只也是坏的灯盘上拆几片换上去,结果拆来拆去拆不下来,后来想了个急办法,用几只发光二极管焊在坏的LED灯珠两头,这才算修好。后来查网上,说是必须将灯盘放在加热盘上加热才能取下灯珠,这加热盘是什么玩意儿,为了换几片灯珠难道我还得去买一只加热盘吗

网友:
真不值得换灯珠,换的少可以短路继续用,坏的多直接扔掉。

网友:
热风枪吹就可以,我自己做过一种凹型的烙铁头,你试试。

网友:
用打火机背面烤应该可以拿下来!

网友:
发热片不贵,而且换了一次还有第二第三次,是必备品。

网友:
买个加热盘,很方便取焊LED灯珠.

网友:
用电熨斗也可以。

楼主:
几位坛友都有高见,待我一一试来,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灯珠中间散热部分是和铝基板焊一块的,只拆两头拿不下来,如果是只拆下来,可以用斜口钳先破坏灯珠,然后用电烙铁去烫,最好先用酒精灯预热一下,没酒精灯蜡烛也行,液化气灶也行。
焊接的时候,可以用恒温加热板,也可以用酒精灯蜡烛燃气灶等等来使用。其实还有个好玩意,那就是走水管的热熔器

网友:
    用防风打火机烤下面;

网友:
用燃气灶的最小火焰烤灯板背面,几秒钟熔化拨下。

网友:
用打火机划不来,我用一块钱一个的打火机连续取两个就把打火机烧糊了,用蜡烛烧会把板烧黑,现在用的淘宝买的小块发热的板子自己做了个焊台,蛮好用

网友:
LED灯不亮了,取下来发现有几片LED灯珠坏,实际上,是大批LED灯珠都快要坏了,所以灯板不值得修,换新吧。

网友:
不是全部更换,只是个别肯定用烙铁就行啊。反正是坏的,拆时又不怕。

网友:
老式电饭锅上所用的片状温控器也能拆下

网友:
我是用热风枪吹灯板背面。  我家灯换了好几次了 。现在还坏着呢  有点懒得修了。不知道是我灯珠型号问题还是质量有问题,或者是是电压变高了老是烧?

网友:
个别LED坏可将此只焊一根电线将此只短路就可以灰复正常发光了

网友:
用二支电烙铁,二头加热融化就可以取下了。

楼主:
听了坛友的介绍,前天去X宝上买了一块加热板,恰好昨天这灯又挂了,正好这宝贝到,今天上午用他三下五下就修好了,实在是方便,共换了8个LED灯珠。

网友:
有个问题,换上的LED的很容易再坏,那怕是一样的LED,搞不清为什么,可能加热影响了寿命

网友:
这有关于折腾万岁

网友:
我的换法是从另一个坏板上把灯珠锯下一块来换过去,因为不好拆,拆下来就坏了

网友:
14楼说得对,我试过修好没几天,另外的灯珠又坏了。

网友:
有必要换吗,几元钱的事,当然爱折腾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2018-10-14):
我都是用恒温加热台 也不贵 用途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