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将6G2改成6J1

楼主(2018-09-01):
宇宙507因手头没有6G2,改成6J1出声,但是收不到台,调谐收到A M的干扰声,不知道是否原来是灵敏度低,现在干扰多了,请大家帮帮忙给个意见?

网友A:
楼主这是把6G2拔下直接插上6J1了,就认为是“代替”了;

好在电子管的灯丝脚相同;

楼主:
这是版主提供的图

网友B:
啥?你们这都是什么技术路线?改成6J1到单独采用晶体二极管检波,否则肯定不能出声,你得先说明有没有采用晶体管检波再讨论为什么收不到台,直接插上那肯定是没戏的。

网友C:
你得说说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你们这都是什么技术路线?改成6J1到单独采用晶体二极管检波,否则肯定不能出声,你得先说明有没有采用 ...

平时的收音机不是有6N2吗,我只是将6P1前面的管改成6J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你们这都是什么技术路线?改成6J1到单独采用晶体二极管检波,否则肯定不能出声,你得先说明有没有采用 ...

我是第一次改这些玩意,调谐又有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说是怎么改的。

反正将中周信号输入6J1,再入6P1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正将中周信号输入6J1,再入6P1贝

看来你根本不懂检波的意义。6J1通过某种变通接法确实可以代替6G2。但并非简单按照五极管或是三极管音频放大电路连接就能做到。请你找点基础入门读物看一下。如《电子管收音机技术问答》《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等。

网友D:
楼主是直接代换的吗?6G2是又二极、三极管,其中二极管用做检波,三极管用做电压放大,6J1是阴极锐截止五极宽频带电压放大管,直接代用需要加晶体二极管2AP16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根本不懂检波的意义。6J1通过某种变通接法确实可以代替6G2。但并非简单按照五极管或是三极管音频 ...

你讲来我又有点明白,怎么平时的用6N2呢,双三极其中一个三极管做了二极管是吗?6亅4可以吗?因为手头有6J4,不知道是不是双三极管?我也沒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直接代换的吗?6G2是又二极、三极管,其中二极管用做检波,三极管用做电压放大,6J1是阴极锐截止五极 ...

明天再搞试试看,今晚查看资料先

楼主:
刚才查了6亅4也是一样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把6G2拔下直接插上6J1了,就认为是“代替”了;

好在电子管的灯丝脚相同;

改了脚,输入输出都不同的,怎叫调谐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根本不懂检波的意义。6J1通过某种变通接法确实可以代替6G2。但并非简单按照五极管或是三极管音频 ...

中周输出要串联个二极管就完事了吗!你说的复杂我也听不明白,可以帮助我画张图6G2的管脚那个脚接那里吗?学是学学不出一二三的!要有人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周输出要串联个二极管就完事了吗!你说的复杂我也听不明白,可以帮助我画张图6G2的管脚那个脚接那里吗? ...

态度好一点啦。。。。大神亲自指点了,难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输出要串联个二极管就完事了吗!你说的复杂我也听不明白,可以帮助我画张图6G2的管脚那个脚接那里吗? ...

不是随便串个二极管那么简单,可以找收音机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态度好一点啦。。。。大神亲自指点了,难得

你说的也是,指点叫我学读书!我也没有这些书啊!还是请板主帮我画一画各个脚位应接那里!我要把它复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查了6亅4也是一样的管

6亅4是锐截止五极管与6G2复合管相差甚远虽然外形尺寸一致,不能代换。

楼主:
又惊动版主了!因手头没有6G2,乱搞一通!主要现在想还原原也不知道那脚管那脚了,能否帮我在电路图上标识管脚吗?

网友:
要说能直接代换的还是有的,随便说几个,比如6AV6,6AT6,EBC91

网友F:
首先,6G2是双二极、三极复合管,不能直接用6J1等五极管替代。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6G2是双二极、三极复合管,不能直接用6J1等五极管替代。参考下图:

谢谢白版的指导,还提供这么详细的图,

网友G(2020-04-14):
引用 网友F:
首先,6G2是双二极、三极复合管,不能直接用6J1等五极管替代。参考下图:

白版主,这图中1个二极管2AP16之类加一个6J1这种电路,
相比于使用一个6J1屏级阴作为检波,帘栅作为阳极和原来栅极、阴极组成三极管低放的电路,
两种电路那个增益大?第一图晶体2级管有插入损耗,但五级管增益高,第二图没损耗,但是三极管增益低……
孰优孰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白版主,这图中1个二极管2AP16之类加一个6J1这种电路,
相比于使用一个6J1屏级阴作为检波,帘栅作为阳极 ...

你说的后一种变通使用6J1的电路,遇到本地强台时失真很大。使用这种电路的商品电子管收音机只有苏联的祖国牌。用的是2K2M。第一次停刊前的某一期无线电杂志问与答上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可以用,但不如单独二极管的好。

另外,只要是二极管直线式检波,都会造成损耗。无论真空二极管还是晶体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版主提供的图

这个是你的收音机线路图吗? 听说EF91是可以代替6AV6和6G2相似。。 如果坚持要用6J1又不要加零件可能你需要改管脚。。把原本的第5脚和第6脚线。把第6脚线断开。 把原本的第7脚线接到第6脚,第7脚不要接看看。 拍个底部接线的照片比较容易了解。

网友:
既然这个帖子又被翻出来,索性好人做到底。翻遍了《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集》竟然找不到6G2管脚图,只好从《无线电》上截图一个飞乐收音机的电路:
6J1屏极作二极管检波,帘栅极低频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