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桥式整流滤波后接40W 白炽灯 可行吗

楼主(2018-09-01):
儿子开学了,老婆让买个台灯,网上一看说LED台灯不好伤眼普通白炽灯就行。到某宝一搜发现还有直流白炽灯,观察图片好像就一个开关电源+低压白炽灯卖价还不便宜。这样都行?那么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后接220V的白炽灯应该也行吧。现在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实验,先上来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如果能行回家改一个。谢谢!

网友:
白炽灯没频闪,直流是骗人的。

网友:
按你这么用和直接接交流电没有大区别。问题是白炽灯的色温那么低。适合做台灯吗?

网友:
白炽灯是靠热发光的效率低但最接近日光,白炽灯的热惯性大频闪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
白炽灯    直流 意义何在??

220V 全波整流 + 滤波  后 直流电压有310V 左右   要考虑灯泡耐压

网友:
真有频闪怎么了?不看电影?不看电视?不看电脑?不看手机?这些都有频闪!

网友:
白炽灯就是钨丝点亮,纯电阻特性,不分什么交流与直流电灯,只要直流电压或者交流电压(有效值)符合额定值就可以。36V低压安全照明白炽灯(机床照明,移动工作行灯)弄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灯泡就行了,灯丝点亮后发光不会像廉价LED等那样跟随供电“忽闪”,直流供电意义不大。
再说了,市电整流滤波后电压300V以上,您也不容易找到这个规格的灯泡。

所谓伤眼,无非是指频闪和紫外光。好点的LED驱动都是直流的,不存在频闪问题。紫外光穿透能力很弱,一层灯罩基本就解决了。
总之,别买太便宜的、灯珠直接外露的LED灯,伤眼问题就不足为虑。

网友:
LED台灯没问题吧,灯珠如今是几种色温混合使用的,再说有柔光板,对眼睛没啥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的小孩就是手机电视电脑,那像我们小时候,不是下河抓鱼就是上树找鸟窝。你不让他玩这些电子产品他就出去费,家人又不放心(主要担心路上的汽车)。暑假天天在拿着我的工具家拆玩具

网友:
买合格的led比啥都强。

网友:
学习用的台灯买白炽灯是对的,荧光灯和LED灯都不适合学习照明。这是因其发光原理决定了的。
至于是否要直流灯,看需要了。直流灯不是一无是处,大多白炽台灯有调光功能,交流灯在亮度调的较低时会有频闪,直流灯不会。
另:直流灯没什么技术含量,要是太贵还真不如DIY个。

网友:
频闪其实是那种可控硅调光才会出现的,灯泡直接接交流和直流是不会出现所谓频闪的。不要被护眼灯广告词忽悠了。

网友:
灯固然重要,但还有控制好看书的时间和距离啊

网友:
感觉没有必要。白炽灯没有频闪。改直流发光效率不会高,还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