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故障ICF-SW7600GR修复记

楼主(2018-09-01):
一台故障ICF-SW7600GR修复记

    前一段时间,我在另外一篇帖子里记录了将自己的7600GR功放电路改造的经过,正好一位前辈之前说过也有一台7600GR出了问题,于是便让这位前辈拿过来帮忙看看。

    根据这位前辈简单描述,他的这台机器就是不响,拿到机器后(第一眼感觉有点旧了,保护套已经开始脱皮了)上电试了一下机,果然不响,调节电位器则出现明显噪声,反复来回几次后边有所好转。记得之前看到网上有人说7600GR电位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接触不好良的问题——机型通病,因此初步判断该机主要是电位器问题。

    电位器问题倒也好修,因为7600GR出现这种问题往往不是电位器质量差坏了,而是由于润滑变差、灰尘进入等原因导致,加以清洁、润滑处理就能修复。实际上,我拿到机器后多次调节电位器就正常了(不过原机音质的确不行,声音太虚),但为了保证长久使用,还是得打理一下比较妥当。于是就拆机,打开机器后可以看到内部还是比较清洁的,应该是没有拆修的,只是板边有几处焊盘脏污。将主板拆下后,让电位器、开关一端朝下,用清洁剂喷淋若干次,另外一端的也是同样处理,清洁完晾干,涂上润滑脂(不太容易操作),所用材料见图1。同时发现改机的天线抽插时手感生涩,于是顺便用润滑脂打理了一下——将润滑脂涂在抽出的天线上,来回抽插几次,可看到分解出有明显铜绿等脏污被带出,用抹布清除后再次涂抹、抽插和清洁,反复几次后天线手感就比较顺滑了,甚至比我的机器还要顺滑(我自己的机器买的晚、使用少)。

    清洁、润滑了电位器、开关和天线,机器基本上已经打理妥当了,但刚好最近在某宝上淘到了两只8欧3瓦的喇叭,其中一只已经被我安装在自己的机器上,效果令人十分欣喜,于是便将这台机器的喇叭也更换了(该操作是无损的,可恢复),见图2,这里要再次吐槽一下7600GR外放的音质,实在是有失大法水准。

    至此,这台7600GR的维修就完成了,不仅能正常收听,还更换了喇叭,音色比原机更好,虽然和经升级改装的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已能满足一般使用了。看着修复的机器,听着喇叭里传出来的美妙音符,对于爱机、爱倒腾的人来说,甚是欣慰。

    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但在两天后,当我再次打开机器收听时,发现了和第一次类似的问题,调节电位器时喇叭有噪音,但又不完全一样,时有时无,不是很规律。

    没有办法,只能拆机再次检查。先检查功放信号输入,即IC202输出信号,测试时接线路输出(线路输出和功放芯片共用输入信号),并未发现明显异常,故排除功放输入信号问题;接着检查了电位器,测得电位器抽头在调节时电位有变化、无明显噪音,故又排除电位器问题;接下来检查功放电路,测得功放电路两声道电位有明显差异,主要在输入引脚(IC203的1、16pin)、反馈引脚(IC203的4、13pin)和输出端(IC203的7、10pin),发现这两组引脚电位有明显区别——右声道(原机喇叭接的就是右声道)电位明显高于左声道,且不稳定,见图3。因此,断定问题出在功放芯片相关电路,具体源头分析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功放芯片本身故障,二是外围线路引起的,于是排查工作围绕着两方面展开。根据以往经验,此类进口器件(无论民用级、工业级还是军用级),只要设计得当,一般很少出故障,且排除器件问题只能拆下来测试或更换比对,动作较大,万一误判代价较高,因此先从外围线路排查入手。因此,首先断开右声道3个引脚外部阻容器件的连接(首先得确认断开后保证不影响静态特性和造成故障),发现问题依旧;外围器件没有问题,接着检查印制板线路,根据故障现象,噪声不稳定,且时有时无,显得有点飘忽,不难联想到可能是漏电所致,故想起拆机时发现的焊盘脏污问题(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可能与此有关,仔细检查发现右声道输入信号线恰好在一处脏污焊盘的腐蚀范围内,见图4,查得此焊盘为DC/DC电路产生的13V电气网络,用于前面板的PLL电路。为了确认故障来源于此,我们静态测量该网络于左右声道输入端阻抗发现右声道阻抗明显低于左声道,因此可基本判定故障来源于此。

    问题已经找出,下面就着手修理。对于这类焊盘腐蚀漏电问题,笔者尚未找到很好的修复办法,只能采取割线隔离再飞线的措施。具体过程不再详细描述,最终修复效果如图5所示,其他几处未造成故障腐蚀也采取了一定的处理措施。修复后通电测试,功放芯片左右声道引脚参数几乎一致,机器能正常收音。

    至此机器故障原因算是彻底找出并修复,转念一想,既然修复时不得已采用了割线、飞线破坏了原机的面貌,倒不如索性将功放电路一并修改了,说干就干。于是,笔者又将这台机器的功放电路升级了,具体方法参见我的另一篇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19519669),升级后的机器如图6,通电测试,和我自己的机器如出一辙——相比原机频响更宽、音质提升明显,功率大幅提升,简直是响炸天。

    至此,这台7600GR的算是真正修复完成并升级了,甚是欣慰。

    总结一下,刚收到机器时以为就是电位器问题,估计是由于机器故障之后被长期闲置导致电位器接触不良,而真正的隐形故障是由于焊盘腐蚀漏电所致,但焊盘问什么会被腐蚀呢?仔细观察会发现被腐蚀的点恰好位于电池仓开口处,此处很容易进水、灰尘等异物,因此我们可以基本断定是进水所致。在此,也提醒广大机友,爱惜才能地长久地陪伴。

    以上是本次分享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为大家奉上两机图片。

网友:
请问那个润滑脂是朔料齿轮专用的吗?我想买点,一直没遇到好的,你这个用着咋样?

网友:
很多索尼机器的功放部分的位置离电池和供电输入很近 都容易糟潮气或者电池漏液腐蚀 而且功放部分电容密集容量大 极容易漏液(尤其是贴片电解) 从而引起声音异常 比如常见的SW1, SW55, SW77, SW7600就是典型, 我一般都是拆下板子 去除坏掉的电容 然后用水冲板子同时用牙刷清理残留, 最后用风枪吹干暴晒 再补焊零件修复断路 效果不错.  切记板子如果不清理干净 PCB走线之间 过孔内的漏液会是极大的隐患 时间久了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