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录音机的压带轮如何调整压力

楼主(2018-09-01):
压带轮橡胶开裂,更换新压带轮,不知道如何调整压带轮压力,现在是压力过大,涨紧导轴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诸位老师,是皮带无力了,更换后故障消失,感谢,之前按下放音键还能工作,进行快进,快退后再放音 ...

压带轮在快进快退时并不工作,不与走带主轴(磁带)相接触。

网友:
估计是装配没到位吧,压带轮的弹簧出厂就定了的。

网友:
直径一样的话不需要调整,原来钢丝的力度按常理说是减弱不会出现压力过大的。

网友:
压带轮直径相同吗?  弹簧是否卡到位?

主导轴不转,皮带松了。

网友:
还要看机芯,有靠轮的,皮带,轮子都会老化,。

楼主:
感谢以上诸位老师,是皮带无力了,更换后故障消失,感谢,之前按下放音键还能工作,进行快进,快退后再放音主轴就不转了,用手轻微按压暂停健让压带轮与主轴压力减小后则又能工作,反复多次,所以就认为是压带轮压力大了,(更换的压带轮稍微大些)看来您的回复转变思路,更换皮带后故障排除,还是皮带老化松弛了导致主轴无力所致。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带轮在快进快退时并不工作,不与走带主轴(磁带)相接触。

是的,快进或快退后皮带又被拉长更松弛,所以出现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快进或快退后皮带又被拉长更松弛,所以出现故障。

你的机芯结构很特别,一般的机芯从电机主轴到飞轮的皮带是不会拉长或缩短的,录放状态或快进快退状态的转变是从飞轮到两个卷带轴之间传动的转变,如通过靠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芯结构很特别,一般的机芯从电机主轴到飞轮的皮带是不会拉长或缩短的,录放状态或快进快退状态的 ...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这个机芯就是普通的机芯,换过皮带后故障还是出现,放音正常后不敢快进快退,只要操作快进或快退再放音就主轴无力,声音变形。翻腾几下就又正常了。循环往复。怕了,不知是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这个机芯就是普通的机芯,换过皮带后故障还是出现,放音正常后不敢快进快退,只要 ...

拍几张照片上来看看,大家帮你诊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这个机芯就是普通的机芯,换过皮带后故障还是出现,放音正常后不敢快进快退,只要 ...

很明显,你对机芯传动机理没有搞清楚,有些误解或误区,电机到主轴的距离是不变的,电机皮带轮到主轴飞轮的皮带槽的几何关系也是不变的,不可能出现快进快退时皮带松紧变化的情况。对于任何一个机芯,各点的运转阻力都应该是很小的,快进快退时压带轮是不接触主轴的,快进/退时电机的负荷大于录放时的负荷。直到现在,你都没有检查过马达,如果马达的输出能力不够了,快进快退后马达有可能(只是可能)转动无力,这需要仔细观察,让电机·(马达)在快进/退时短短转一会儿,看看是否问题就显现,再长时间转,看看转速是否下降;电机如果有电子调速器,有可能是调速器性能下降。

总之,要先搞清楚结构和运行原理,然后仔细观察,分析。逐点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对机芯传动机理没有搞清楚,有些误解或误区,电机到主轴的距离是不变的,电机皮带轮到主轴飞轮 ...

感谢回复,我是第一次修收录机的机芯,我想表达的是快进快退时功率大皮带的受力增大会让皮带有更大的形变,然后正常放音时会打滑降低主轴力度。现在看应该不是这个原因。电机是正常的,也没有调速装置。后来又出现了快退正常,快进带不动磁带(空载转动正常,力量小。)放音也正常。非常灰心,看来自己的知识不够想以后再弄吧,把机芯装了回去。谁知装回去后一切正常。怎样试验都正常,以前的故障无故消失,我彻底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