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8-09-01):
流延压纹塑料薄膜机组上的电晕处理机,不能做电晕处理,电晕铝排不能对电晕硅胶辊正常放电,开机正常,加减电位器电流表不能正常指示,无电流,刚拆开机,还未进行检测,此电晕电源220伏,经空气开关,进电流表,然后经过两个并联后的整流桥堆整流送入四个并联在一起耐压400伏680微法的电容,正极进了两个并连在一起的大功率可控硅模块,可控硅的输出的中压接的是一个油浸铁氧体磁芯变压器初级升压后次级接电晕机架铝排,电晕辊接次级回路,还有,在四个并联的滤波电容上每个都有一个电阻,应该是泄放作用的,可是都烧坏了,这东西该从何查起呢,没有资料,网上查了也没有,连线路板上的集成块都是抹掉型号的,就认出了一个三端稳压7812,老机子了,厂家不定倒闭多少年了,估计应该是通过某一电压导通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电晕功率大小的 ,两个可控硅是东芝的,希望哪位老师能耐心指教,谢谢!!!!

楼主:
不知道怎末上传图片

网友:
400V680uf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可以用灯泡先接到可控硅后面假设是高压发生器,看看可控硅部分正常吗。可控硅不正常可以在可控硅这里串联上一个100-200W的灯泡,挎过可控硅测试后级电路是否正常,这只是思路,不一定对,还要根据实际电路动手才行

网友:
先检查整流桥后面的电解,有直流电要升压,肯定有震荡驱动电路,检查控制级的电路

网友:
这样没法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