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夹绕 、不垫纸、 不Z字,亮剑日本探戈NC-14推动牛

楼主(2018-09-02):
探戈NC-14推动牛,驰骋胆界30余年经久不衰。尤其是在日本本土,言胆必及探戈。就好像咱们国内言胆必论西电一样。

先看看NC-14的指标:
25HZ—40KHZ ,-2DB
下面是胆坛的朋友用专业数字音频测试仪(AP)实测的NC-14频响

————绿色线为NC-14。

再看看顶端的NC-20 的指标

18HZ~80KHZ,-2DB

这个玩意,精工细作,而且用的漆包线很细,不太适合普通爱好者直接防止,而且就是想仿制,除了彻底拆开一个看看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了解他的绕组结构。至于说真的毁一个拆开,我想除非有损害的之外,面对它4000多元一对的价格,也没谁真舍得这样干。
  怎办呢,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是不去理睬 它是怎么做的,咱们只做好自己就好。

  我这个,绝对简单粗暴,不夹绕 、不垫纸、 不Z字。

看看效果:
测试电路:
下面是内阻1K时的方波和频响

内阻2.5K时的
内阻5K时的

用的最普通76X25骨架,二手Z11硅钢片
电感量30H,漏感3mH

NC-14标称的电感是50H,因为他用的铁心好,如果用坡莫合金,到100H都没问题,关键是,普通人买不到比较大的坡莫合金铁心而且贵,小的又不适合手工绕线。
所以一开始,我没扫低频段。
在实验结束的时候,我扫了个全频段的,从10HZ到1000KHZ 。
看看效果还是不错,
内阻还是用的5K欧。

探戈NC-14标称的是25HZ—40KHZ ,-2DB
而我这个可以达到 -1DB。

大家可以猜测我是怎么做的,往简单处猜。连分段都没有。

网友:
海河老师,如果是1:1的推动,要指标的话可以双线并绕这样100K都无问题。

网友A:
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猜不到啊

网友:
非常好的推动变压器,频率响应好,坡莫合金不好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猜不到啊

要是能村村相连,户户相通,那就更好了

网友:
版版这是要井喷了,连续出这么多好牛,我等喜欢玩牛的福音。

网友B:
好像有用纱包线扰初级的,不知是否符合。

网友:
海河版主又上大餐了,赞赞赞!

网友:
感谢海河版主分享。看来推动牛不可触及的神话将被打破。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不过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就等着海版的大餐了,想不到这么快就推出了,确实是玩推动牛的福音

网友:
海超版,对电子管研究透了,开始研究牛了,真正的牛人。

网友:
探戈的指标并不高

网友:
海版刀光剑影,踏雪寻梅

网友C:
1:1,呵呵,双线并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用纱包线扰初级的,不知是否符合。

  靠谱,但不只是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呵呵,双线并绕了。

原理上是双线并绕没错。但是实际中,如果真实的双线并绕,那将是很精细的工作。
我这个很粗狂。

网友D:
漆包线和一个等径蚕丝线并绕!

网友:
持续关注中。海版一定有秘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股并绕,只不过次级八股并一,初级十八股串一?多结几组线头子。

  太复杂。实打实的说啊,您说的这个工艺,我有点看不懂。

再提示点。
我这个,跟绕一个普通的电感扼流圈的工艺相似度 在95%以上。

当然了,指的是本帖中的这个实验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漆包线和一个等径蚕丝线并绕!

  再简化 简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靠谱,但不只是初级。

我猜用纱包线是同为等条件下纱包线表面积大,是否与高频趋肤效应特点得到保障有关?静候版主公布详细秘籍。

网友D:
多股丝包线绕完后,按照需要串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用纱包线是同为等条件下纱包线表面积大,是否与高频趋肤效应特点得到保障有关?静候版主公布详细秘籍 ...

趋肤效应,有。但是不明显,因为毕竟频率不是很高。在广义的电子学中,100K以下其实还是算作中低偏低频范围。

纱包线的纱,充当了 层层垫纸的纸。
绝缘纸的介电常数在2.0~3.5之间。特氟龙,也就是四氟乙烯的介电常数是2.0 。而棉的介电常数是1.5~1.8。纱与层层垫纸的目的都是拉开绕组间距离,减小分布电容。
变压器,玩到最后,不是玩的漆包线也不是铁芯,而最终的焦点是绝缘材料。 要想单单解决低频那太简单了,但是想要降低分布电容,可是难上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股丝包线绕完后,按照需要串并联

但这样分布电容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股丝包线绕完后,按照需要串并联

这次试验里, 没有串并联。一线到底。

一根纱包线,里面就有很多股吧。

网友:
我已猜到版版的绕法了,纱包线厉害了。

网友F:
我等愚拙,静等版主公布答案。

网友:
版主提示;是采用粗放的双线并绕,估计要在其中一根线上大做文章,静等版主抖包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试验里, 没有串并联。一线到底。

一根纱包线,里面就有很多股吧。

好办法!利用李兹线。
绕一根(纱包里兹线)就等于完成多根并绕了。

网友G:
期待海版把葵花宝典公布武林,不过好像有点茅塞顿开了,

网友C:
利兹线耐压不够啊??

网友:
版版都说了,就是一根纱包线绕到头
我也等着海版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海版主,每根丝包线里的单根线头尾相接有讲究?对吗?

35楼已经说出来正确答案。

一根丝包线,当电感那样绕,一线到底,然后一部分并联上当初级,剩下的一部分当次级。 1:1的简单。
只有并联,不存在串联。
千万别串联,一串联,分布电容就发挥破坏性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海版把葵花宝典公布武林,不过好像有点茅塞顿开了,

  35楼已经说出来正确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兹线耐压不够啊??

现在的李兹线,内部就是多股 QA-1漆包线。
国产漆包线,合格品 不加另外绝缘材料,两根绞合耐压1200V,优级品 耐压1700V。
不是用845或者211当推动,就不用纠结耐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等愚拙,静等版主公布答案。

  35楼,已经说出来正确答案。

网友I: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用李兹线一线到底,然后再分两组,每组都是头尾相连。现在QZ-1,QZ-2俗称高强度漆包线,有很好的绝缘性能,我现在绕的变压器都不做浸漆处理一样用的好好的,要知道我们在南方,空气湿度经常在9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35楼已经说出来正确答案。

一根丝包线,当电感那样绕,一线到底,然后一部分并联上当初 ...

图说海河绕制的推动牛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图说海河绕制的推动牛

编号对了,图画错了。

网友K:
图说海河绕制的推动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编号对了,图画错了。

谢谢朋友指出!示意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用李兹线一线到底,然后再分两组,每组都是头尾相连。现在QZ-1,QZ-2俗称高强度漆包线, ...

  没有头尾连接。
您可以设想一下,头尾连接之后,信号的分布电容就正处在连接的两端,那样高频非常糟糕。  一线到底,有多少匝就是多少匝。比如需要3000,就绕3000。而不是绕1500之后再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头尾连接。
您可以设想一下,头尾连接之后,信号的分布电容就正处在连接的两端,那样 ...

谢谢指教。

网友:
谢谢海河版主耐心讲解。

网友:
用纱包线是不是匝数绕的少了,得用大铁芯了。

网友:
谢谢海河版主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35楼已经说出来正确答案。

正想折腾牛推玩玩,就是没有合适的牛,好牛价格太贵了,这下有的玩了,谢谢海版雪中送炭,期待海版的其他绕牛宝典发出来,福利坛友,祝海版万事如意,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L:
海版,请问用的线径是多大几条心的圈数是多少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海版,请问用的线径是多大几条心的圈数是多少圈,谢谢

  我这个仅仅是做实验,验证一下这个想法而已。  本实验用的是0.1X5 李兹线,其中三股并联,另外两股并联,一共2250圈。 此时 76X25骨架正好绕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期待版主同理实验一个输出牛,我等如法炮制

理论上是想通的没问题,
问题出在实做中,输出牛 变比大,初级匝数比初级少很多。如果同理炮制,那就相当于 几十段的分层绕制再并联,虽然肯定能做成,但是颈椎 腰椎 屁股 和眼睛等重要委员会提出严重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