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塑料桶,中间安一个磁棒有用吗?

楼主(2018-09-02):
是不是离外面的线圈有点远?

网友:
线圈的直径越接近磁棒的直径,效率越高。磁棒与线圈之间的空隙越大,效率越低。。

楼主:
有没有这样搞过的朋友

楼主:
刚弄的,还没有用胶水粘了,要是不行,就不这样设计了。

网友:
楼主想用这磁棒做什么?做矿机线圈吗?

楼主:
还没有缠线了

楼主:
是要做矿石收音机的LC线圈

楼主:
透明塑料是不是比热熔管好一点?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做好了。经过测试完美的电感。而且我也抽头了。改天上图。

网友A:
透明塑料桶值径?
我做过值径4.5cm,660股*0.04线,老(音)68圈配270p可变。
无天地线,2结管接收,2个台。声音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明塑料桶值径?
我做过值径4.5cm,660股*0.04线,老(音)68圈配270p可变。
无天地线,2结管接收,2 ...

直径10--20CM的会好很多

网友:
一根单磁棒的接收能力相当于口径六厘米左右的空心线圈接收能力。如果在大口径的空心线圈中插入一根磁棒,除了对电感量有一些影响外,对接收能力的影响极为有限。反到为了安置这根磁棒增加麻烦,做一下实验对比一下完全可以,但对实用上性能的提升作用并不大。,例如,如果你做一个口径二十厘米的空心线圈,把这根磁棒插在中间位置,则线圈的电感量会有增加,会影响到频率接收范围。但对整体的接收能力的提高的贡献几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楼主:
这个是第一次做的,发现不好焊接,重新绕了直接抽头。经过测试电感,在中波完美匹配360p的可变电容。随后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