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改电压问题

楼主(2018-09-02):
最近小弟二手房装修,买了一堆洋二,电池的加电源就能用了。可是这电铲120V的玩不转了。
拆开看了调速控制器用的U2008以电源芯片上见过,看PDF都是230V供电的。我这120V的玩不转了。
电铲卓美的墨西哥制造博士旗下品牌。
望高手指点一二。

调速板

调速板

u2008

u2008

拆解

拆解

拆解

拆解

图2

图2

尼美

尼美

18V电圆锯

18V电圆锯

18V电圆锯

18V电圆锯

博士热风枪

博士热风枪

网友:
120V.我看见 可控硅解决、功率不要太大。

网友:
得买个120伏的变压器,才能用吧。

网友:
想用得久,还是买个带110V输出的稳压器.

网友(2018-11-15):
搞个120v的电池板

网友:
整个变压器,以后都用的上

网友:
用110的变压器比较可靠

网友:
找到可控硅查一下耐压,适当的加大给U2008供电的电阻,调速电位器中间脚串一个电位器做实验用阻值和原电位器一样就行,负载接一个100瓦或者200瓦的灯泡,不要用电铲做实验负载,原调速电位器开到最大,调整新串联的电位器,使灯泡上的电压11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