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6C19胆耳放调试完成,发一下6J1推6C19胆耳放的制作个人总结的要点

楼主(2018-09-02):
前些日子从计划到制作,调试,到现在的最终完成,并更换各种电子管进行测试后,6C19胆耳放现在自己基本满意。

1.电路图和实测参数:
变压器为155V-6.3V,在此参数下实测各点对地电压
6J1屏级:68V 阴极:1.8V
6C19屏级:120V 阴极:73V

GE 5654W 屏级:60V,阴极1.6V
苏联6C19 屏级 126V 阴极:75V

2.能否推动32欧耳机的问题:
非常明确的回答,能!并且增益非常足,多个人试听均表示声音没有明显缺陷。

3.交流声问题:
这台机我做工两次,仍然有交流声,后面发现这台机在制作时,如果灯丝采取3.15-0-3.15的灯丝,然后灯丝中点接地,或者采取电位器平衡接地的话,交流声就会少很多,灯丝加屏蔽也是一个办法,直流灯丝也可以,不推荐高灵敏度(大于120dB)的耳机,实在是太容易有底噪了。

4.电磁波干扰导致杂音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试听时候,发现部分电脑的WIFI在动作时会导致耳机听到滋滋啦啦的干扰声,这个我做过很多尝试,从电路上并不是很好解决,最佳办法是6J1用带罩的管座,罩住6J1就不会有了。

5.其他事项:
图中输出电容33uF在推32欧姆耳机时候是不够的,如果你主要用32的耳机,要用220uF以上的电容才能使低音满足需求,电容后面的电阻不能不接,不然开机的时候电容充电,插入耳机有可能会烧毁一些小功率的耳机!

整机图片和内部图请看:

补充内容 (2018-9-2 21:58):
这里补充一个测试:国产管和苏联管的对比,从曲线看国产管内阻小(300欧姆),苏联大(400欧姆),但是实际上听感上区别不是很大,二者,可能内阻较大屏流小的原因,苏联管的发热更小,如果机箱不大,建议用苏联管。

网友A:
很秀气 ,音源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秀气 ,音源用什么?

目前在用笔记本电脑

网友B:
这张图是我画的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是我画的咧!

我看ID就知道是你,这图真的挺好的,就是自己用的电压高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ID就知道是你,这图真的挺好的,就是自己用的电压高点

全球论坛用这个ID的就我一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球论坛用这个ID的就我一人呵呵

下回抄黑嗓其他机的图给大伙开开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回抄黑嗓其他机的图给大伙开开眼

现在玩牛出了呀,我有一台牛出正在焊接过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玩牛出了呀,我有一台牛出正在焊接过程中

大工程啊这个是

楼主:
最后补充,发现这样灯丝接地的噪声是最小的,完全没有底噪,其中两个电阻300欧姆,电容3.3uF,必须用无极电容,同时电路地不要接插座的地

网友:
做的不错,手里有6c19管,借鉴一下,做一台,谢楼主!

网友C:
前级RC退藕的R只有200R效果并不理想交流声主要是这里来的,个人建议使用6.8-10K的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级RC退藕的R只有200R效果并不理想交流声主要是这里来的,个人建议使用6.8-10K的效果会好很多

这个我测量过,噪声并不来源于这里,200R后示波器几乎无法测到有50HZ的残余电压,来源是灯丝,灯丝接地改善后,就没有了。

网友:
旁热管子灯丝一端接地就可以了噪声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