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油尺

楼主(2018-09-02):
4儿子把一壶全加进去了,机油尺也不看,我拔出看了到油尺上端还过了,不知道有问题没?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抽出来,多了对车不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车??     如果是新款的日系, 发动机油池容量偏小,加油就得注意, 如果是常规发动机  一壶加完 都没啥问题的, 只要你别再加进去就行,

楼主:
发动机是铜陵锐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是铜陵锐展的。

放心吧  没事,     说简单的 就是用三菱配件组装的发动机, 但是没敢挂 三菱, 只能说三菱技术, 这类机器很耐操

网友:
好像一般一壶都会超的吧!总得有点余量。车里多了不太行。另外好像打火以后还好下一点的吧。

楼主:
刚才又看了下油尺,机油在上限孔上面1厘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看了下油尺,机油在上限孔上面1厘米

这个是加多了!

网友:
应该说大问题没有,我也加多过,机油过多会自己烧掉一部分的。

楼主:
我想不明白4儿子为啥直接加一壶,油尺都不瞧一下,这是经验还是瞎搞呢?

网友:
发动机着车后熄火看看会不会多,过多就不好,会增加油耗,有涡轮增压的车容易损坏三元催化

楼主:
加油门和松油门有些抖不知咋回事?请大伙帮解答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不明白4儿子为啥直接加一壶,油尺都不瞧一下,这是经验还是瞎搞呢?

不负责任,他妈心里想,车子坏了才好呢,他们又可以大赚一笔;

楼主:
坏了4儿子不怕麻烦?

网友:
用针管加输液器自己抽吧

网友:
我是加在机油标尺的上半部,既然有刻度那就按刻度来。

网友:
没事,就是费油

网友(2018-10-02):
抽出来啊,这4S够不专业的。

网友:
既然规定了上下限就一定有它的道理。

网友:
机油一般在上下限中间偏上即可

网友:
发动机着车后熄火看看会不会多,过多就不好

网友:
一定要按标准加油,过高过低都不好。

网友:
看什么机油尺,人家天天保养这种发动机加多少心里能没数吗?加多少都是按照厂家的维修手册进行啥毛病都没有。。。

网友(2018-11-19):
规定了上下限就应该在范围内

网友:
请见参考图。

网友A:
跑个几天再观察下吧!机油加多了不是好事!容易引发一些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8-12-27):
明天要去百公里外做3保了,之前就是换了机油机滤,这次不知道要换些啥11600公里,估计售后点还是加整壶机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个几天再观察下吧!机油加多了不是好事!容易引发一些奇怪的故障

新手,也感觉不出多少,油耗好像升了些

网友:
机油尚有余温但不烫的情况下,用大的针筒+软管抽,或是用洗发露洗洁精的头子接软管抽。

网友:
前几天我自己加的, 第一次加了之后用油尺一看在上下限之间, 靠下限近一点, 于是又加了一点, 结果超过上限5mm. 如果确实增加油耗并且增加积炭的话, 找机会还是给抽一下吧.

网友:
我的车子  一壶机油也还不够,还要外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