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轻松教你一招搞定断在接头里面的塑料管

楼主(2018-09-02):
老师傅轻松教你一招搞定断在接头里面的塑料管

楼主:
此方法也适合热熔管,觉得好的点个赞,谢谢

楼主:
首先先用热风枪吹软断在接头里的PVC管

楼主:
然后用钳子夹住扭动,使断在接头里的管和接头分离

楼主:
重新打胶水粘上

楼主:
最后完美连接

网友A:
热熔管就好办了 直接端面热接 ,一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管就好办了 直接端面热接 ,一样好用

假如管断在里面一样要取出来才好重新接管。

网友B:
半截钢锯条 也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截钢锯条 也能行的。

怎么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熔管就好办了 直接端面热接 ,一样好用

如果是PVC胶水粘接的,那悲了,PVC胶水是带腐蚀性粘接,估计搞 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PVC胶水粘接的,那悲了,PVC胶水是带腐蚀性粘接,估计搞 不了。。

我那上面就是PVC胶管,可以搞的

网友D:
pvc胶水完全不可能,你用的可能不是pvc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pvc胶水完全不可能,你用的可能不是pvc胶水

你拿根PVC管来,我给你搞,搞不好包你来回机票

网友(2018-10-11):
引用 楼主:
首先先用热风枪吹软断在接头里的PVC管

用电吹风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截钢锯条 也能行的。

楼主说的是热熔管 据条搞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方法也适合热熔管,觉得好的点个赞,谢谢

PPR自来水管也能用?

楼主:
回复楼上,都可以用热吹风吹开的

网友:
这办法挺好,学习了,可是没有热风枪,楼主说的是下水管吧?

网友E:
这个方法对热熔管应该不起作用

网友(2018-12-04):
直接据了  省心

网友:
ppr的这方法不行了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PVC上水管,灰色的那种PVC管
PPR管,用热风枪,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PVC胶水粘接的,那悲了,PVC胶水是带腐蚀性粘接,估计搞 不了。。

搞过,内外管两败俱伤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对热熔管应该不起作用

赞同你的说发,